[STM32F1] 产生两个时钟信号

楼主(2021-04-07):
使用的是STM32F103CBT6单片机,需要做一个高精度直流电压源,AD芯片和DA芯片分别使用ADS1252和AD5781,我STM32的PA8引脚做MCO已经接到了AD5781的时钟端,现在不知如何产生ADS1252的时钟信号

网友A:
使用的是?

楼主:
IO口模拟SPI通信,需要产生19.2kHz的时钟,这样AD采样速率为50Hz

网友B:
可以用定时器输出啊

网友C:
使用STM32定时器的OC输出是个比较方便可行的办法

网友D:
时钟在较快范围内自由实现。

网友E:
这两个的时钟都是多少啊

网友F:
需要多大的频率的时钟啊

网友G:
是想用io口产生时钟?

网友H:
用不同的引脚  太快了可不行

网友I:
需要多高的精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