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ADC的采样频率怎么看

楼主(2021-04-07):
STM32ADC的采样频率怎么看

楼主:
想通过外部采集声音信号,但是网上说声音信号8KHZ采样频率就可以了。网上看了很多**都不太懂,通过TIM2的cc2触发采样,但是怎么在TIM里面配置采样频率呢?

网友A:
设置分频器啊

网友B:
如果你使用CCR2的比较事件触发ADC是可以的

网友C:
你要检查下相应ADC是否支持该定时器或通道的触发事件

网友D:
一般来讲,基于定时器的触发事件可以较快,取决于定时器的配置的计数周期

网友E:
在定时器配置端,选择相关通道的OC事件或更新事件做ADC的触发事件。

楼主:
在ADC端,选择相应定时器的OC事件或更新事件做转换触发源。

网友F:
看寄存器的设置啊

网友G:
时钟配置 分频器配置

网友H:
手册上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I:
主要看各种周期啊 时钟啊的配置

网友J:
有没有专用的配置工具或者计算工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