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因为几个大电容的原因

楼主(2021-04-07):
单片机上电的时候可能因为几个大电容的原因,上电的时候,电流很大,实际测试有10几个A。

网友A:
如果保险丝经常被烧坏,有没有什办法能抑制电流?

网友B:
用了4700uF?   把保险丝放在大电容之后呀

网友C:
上电时间为100NS,电压为5V,则电流I=dQ/dt=Cdu/dt保险丝在电容之前,很显然电容合越大,产生的瞬态电流也越大

网友D:
把保险丝改成PPTC,或者加上缓启动电路。

网友E:
最好是缓启动电路,这么大的启动电流对电源系统是一个损伤

网友F:
1,加一个mos管做环启动电路
2,加NTC做缓启动

网友G:
改动的核心就是减缓给电容充电的时间常数。。

网友H:
你应该用小电流控制大电流,大电流部分最好是要和小电流部分隔离,这是你硬件设计的缺陷

网友I:
MCU后级供电应该和大电容电路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