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ADC多路采集AD值与通道对应不上

楼主(2021-04-07):
ADC, dc, AD
ADC多路采集AD值与通道对应不上

楼主:
STM32F091C的单片机,ADC多路采集AD值与通道对应不上,单路采集没有问题,多路采集就对应不上了,手册看了,也没有找到说明

网友A:
用的是最新CUBE软件?

楼主:
嗯,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B:
是不是跟采集次序发生了错位?

网友C:
我估计是软件问题

网友D:
能贴一下配置代码看看么

网友E:
大概与实际值相差多少啊

网友F:
实际需要是什么通道啊

网友G:
存储到的寄存器是不一样的

网友H:
是不是通道错位了啊

网友I:
能详细的说说现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