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1]
咨询一下,STM32F103C8T6替换成AT32F421C8T7,软件兼容性如何?

楼主(2021-04-07):
目前已经使用AT32F413RCT7成功替换了STM32F103RCT6,现在想使用雅特力的F421c8t7,不知道可否替换stm32f103c8t6,软件的是否可以做到兼容,移植的改动量有多少

网友A:
老兄。你对标对错了。
AT32F421,对标的是STM32F030,不是STM32F103。

网友B:
我现在也在从103移植到421 借楼问一下IO方向设置
#define SDA_IN1()  {GPIOB->CRL&=0X0FFFFFFF;GPIOB->CRL|=(u32)8<<28;}
#define SDA_OUT1() {GPIOB->CRL&=0X0FFFFFFF;GPIOB->CRL|=(u32)3<<28;}

这是103的
void BMP_SDA_OUT(void)
{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utType = GPIO_Out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NO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axSpeed = GPIO_MaxSpeed_10MHz;  // 10M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BMP_SDA_IN(void)
{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NO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axSpeed = GPIO_MaxSpeed_10MHz;  // 10M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
这是421能达到一样的效果吗

网友C(点评):
你好,我遇到了一样的问题,从103移植到421时IO口方向不知道怎么设置,想问您解决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兄。你对标对错了。
AT32F421,对标的是STM32F030,不是STM32F103。

对标定位我知道,想转到421还是成本因素的考量,这款更便宜一些,如果移植上与413一样那我就考虑把之前用stm32f103c8的产品转过来了

网友D:
M3内核转M4内核的话估计重写的东西会很多,而且还要看雅特力提供的开发工具怎么弄的

网友E(点评):
不懂就不要瞎说.

网友D(点评):
回复 网友E: 这么好为人师一定是什么行业大佬吧,这么孤高自傲目中无人一定是顶尖的天才,莫非您是少年班的翘楚!?

网友E(点评):
回复 网友D: 冤枉你了吗? 内核部分M4指令集是兼容M3的重写什么?,需要改动的只有外设.

网友F:
at413 at403a可以做到与st103完美兼容。at421可能要修改代码了,外设那些还是与st103兼容,但地址和中断向量号有调整。总体来讲,移植难度不大。

网友E:
看你用到哪些资源,没有使用CAN和USB那基本上问题不大,涉及底层外设配置的地方重新捋一遍.

网友G:
需要用到哪些外设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F:
at413 at403a可以做到与st103完美兼容。at421可能要修改代码了,外设那些还是与st103兼容,但地址和中断向 ...

看了一下官网,好像没有针对103移植到421的技术文档,不知后续可以针对性的更新一版本

网友H:
学习了,请问,STM32F103CBT6 ,我用到TIMER ,ADC, SPI, 这几个如果用AT32f413CBT7代替,软件有什么需要改的吗

网友F:
官网有对应移植指南

网友I(2021-05-20):
引用 网友H:
学习了,请问,STM32F103CBT6 ,我用到TIMER ,ADC, SPI, 这几个如果用AT32f413CBT7代替,软件有什么需要改的 ...

有移植文档,改动的地方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