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两节7号电池给STM32L1供电

楼主(2021-04-07):
两节7号电池给STM32L1供电,寻单芯片稳压芯片,有知道的么?

楼主:
看了一个SP6641A,不过偏冷门,也贵

网友A:
用升压的DCDC啊

网友B:
需要多少伏的

网友C:
是3.3v给单片机供电吗

网友D:
lm1117应该就可以

网友E:
看来要先升压后降压。
例如用QX2303升到5V,再用AMS1117稳压到3.3

网友F:
用一个磷酸铁锂吧,可以重复使用比较环保

网友G:
电量功率也大

网友H:
建议直接用不要稳压器。

网友I:
用干电池就LOW了,不如上锂电池。

网友J:
两节电池3V,直接连单片机就好了。多简单的事啊。

网友K:
STM32L1的工作电压是1.65 V ≤ VDD ≤ 3.6 V。
两节干电池,你的设计是否有要求,电池的截至端电压到多少,算无效?

网友L:
如果按照1.7V评估,每节电池电压是0.85V,在此情况下是你的AAA电池是否算放完电了

网友E:
如果不算,那你选的AAA最低放电电压是多少?

网友M:
如果高于0.85V,那你的设计就不能直接使用电池直接供电

网友N:
要使用DC-DC去升压了

网友O:
而不是稳压

网友P:
至于你需要VREF,不需要外接,MCU内部用VREFINT out

网友Q:
但需要注意该功能VDD电压记得好像是不能低于1.8V。

网友R:
DCDC升压或者直接供电

网友S:
可以这样做啊

网友T:
两个电池串联 用升压模块

网友U:
感觉这样耗电量比较大

网友V:
不能低于flash的操作电压吧

网友W:
一定要注意功耗的控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