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有谁写过stm32f205的adc单通道DMA读取程序

楼主(2021-04-07):
有谁写过stm32f205的adc单通道DMA读取程序

网友A:
到官方去下载DISCOVERY板的DEMO参考下

网友B:
单通道 和多通道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C:
随便 找一个 野火、原子、安富莱的PCB开发板,都可以啊!

网友D:
只需要改一下通道的数量,然后就可以了!

网友E:
当然 你得有2XX系列的BSP

网友F:
下载cubeF2开发包,里面有。

网友A:
参考下DEMO,也有开发板的例程啊。

网友G:
没有用过dma模式

网友H:
可以用cube 生成

网友I:
楼主遇到什么问题了呢

网友B:
没有写过啊

网友J:
STM32F4有3个独立的ADC单元

网友K:
是不是可以直接把ADC_ConvertedValue的值拿出来用

网友L:
单通道的时候可以用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来读取

网友M:
STM32DMA方式ADC转换 adc转换有数据

网友N:
需要你在DMA中断里改变目的地址

网友O:
STM32 ADC DMA多通道采集到的数据相互有干扰?

网友M:
stm32 dma中断中怎么关掉adc

网友P:
STM32 ADC连续扫描模式必须要用DMA吗

网友Q:
stm32 多路AD转换采用DMA方式

网友R:
DMA是MCU内的搬运工,通过DMA把数据从外设和内存之间的自动搬迁,节省软件的开销。

网友M:
adc单通道DMA读取程序网上有很多

网友K:
网上一搜,一大堆都是!

网友S:
没有弄过这么高深的代码,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T:
我还没有写过这个程序

网友U:
最多可以多少路啊

网友V:
单通道的demo就有啊

网友W:
用dma还是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