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RS485 EMC接口电路设计相关问题。

楼主(2021-04-08):
各位大佬们,这句话是啥意思,不太懂。。

网友A:
就是有没有c3,c4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有没有c3,c4的区别

您好 我明白这点,上面所说的回流信号指的是什么信号,不是太明白 感谢指教

高频信号

网友B:
EMC会有干扰信号产生,那么这个信号在板上肯定有东西要吸收掉,两端板子如果不共地,信号会累积可能会对信号线干扰变大,所以需要电容进行进行一个链接,减小干扰,同时也能隔离一部分信号

网友C:
从高速信号的角度上,只有“回流”没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