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32L110系列,深度休眠问题

楼主(2021-04-08):
SLEEPONEXIT = 1 的情况下,中断唤醒后,执行中断程序,然后如何退出休眠
官方资料中,example目录下,是不是有lowpower目录?我下载的没有

楼主:
或者说,哪里有官方的lowpower的例程可以下载?文档说得不是特别清晰,跟示例代码也不完全对的上号

网友A:
GPIO例子里, 或者 LPT例子里

网友B:
我觉得文档写得还是比较清楚的,SLEEPONEXIT = 1 执行完最低优先级的中断程序就休眠了,不会再回到主函数,所有任务都要在中断里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