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门定位器故障判断

楼主(2021-04-08):
阀门定位器故障判断

  阀门定位器在使用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小问题,今天就来整理一下五个常见问题,希望能对您的使用有所帮助。

  1.阀门定位器无法自整定:自整定时在屏幕上显示这表示电角度不在规定范围内,这要求安装时需注意不要超出指示范围。

  2.液晶无显示:用万用表带载测量11、12端子直流电压,观察电压正负极是否接线正确,没问题需要确定11、12端子电压是否在8.2-8.7V之间,电压在这个范围内,一般为主板问题;电压不在这个范围内,故障出在DCS接口或传输导线上。

  3.气缸给信号不动:将运行操作模式设为1.3手动),通过操作增加和减少键,观察OUT1和OUT2是否有输出。两个孔有交替输出,则问题出在气缸或负载;若只有一个孔输出或两个孔同时输出或-一个孔常输出,则是abb阀门定位器内器件有杂质卡塞,需更换定位器。

  4.阀门定位器位置反馈信号不正常:用万用表带载测量31、32端子直流电压,应在17-23V之间,电压在这个范围内,一般为反馈电路板问题;电压不在这个范围内,故障出在DCS接口或传输导线上。

  5.执行机构振荡:检查OUT1和OUT2至气缸入口管接头是否漏气;将运行操作模式设为1.3

  (手动),检查OUT1和OUT2是否有一个口总是漏气,如果总是有漏气,可能abb阀门定位器阀体内部有轻微堵塞。如果定位器并无漏气,但在手动操作时,有一端出气量在正常开和加速开的操作中无变化,这时同样会引起振荡,这种故障需要将定位器用菜单P11选项恢复出厂设置,再重新自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