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H743 VIH6低温不正常工作

楼主(2021-04-08):
STM32 H743 使用了两种封装的 一种是VIT6  另一种是VIH6,按理说是程序通用都是使用的480Mhz主频 但是H6在温度接近0度时 USB外设就断开 ,温度再低几摄氏度 ,芯片就跑死  换成240主频就没问题。 不知道哪位大神遇到过这种问题  麻烦给个思路 都纠结几天了

网友A:
单从这个芯片来讲,尽管封装上有些差异,但二者能正常工作的低温远非0°c附近,而是到-40℃。鉴于你的问题,比较怀疑你的外部时钟电路,你确认下那时HSE是否还在正常工作。

网友B:
另外,你说240MHz没啥问题。也麻烦你检查下电源这块,比方各个电源脚的焊接、供电情况都确认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