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问Keil uVision5里STM32L151C8T6怎么引用头文件呢?

楼主(2021-04-08):
请问Keil uVision5里STM32L151C8T6怎么引用头文件呢?

网友A:
先安装L151的KEIL PACK包,引用文件方式和其他的芯片一样。

网友B:
如果是资源分配的头文件,那直接用官方的库就好了,都有相应的模板,选择对应的容量系列。 如果是KEIL的对应的型号,那么下载导入对应的型号PACK包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