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七毛钱

楼主(2021-04-08):
休眠前准备

休眠唤醒的流程

网友A:
从经验上来分析,楼主是发送失败,还是接收不到CAN收发器的数据。建议重启一下CAN收发器。如果还未能解决,建议打印一下CAN的相关寄存器,看一下寄存器中的值,是不是某些设置失败了。

网友B:
唤醒之后在CAN外设的时钟有没有打开,我看到HALT前是关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