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STM32 USB-PD 的PPS模式

楼主(2021-04-08):
想用SINK端实现TYPE-C PD的PPS(可编程电源模式),通过设置APDO表格。可以让充电器出指定的电压,比如11V。但是只能维持10S,十秒后又会恢复5V。原因应该是PPS模式SINK端需要不断和源端通信才能维持PPS模式。但是无论用USBPD_DPM_RequestMessageRequest还是USBPD_PE_Send_Request函数都没办法正确发送数据来维持PPS。请问ST有提供PPS的例子或者有什么方法可以维持PPS模式吗。

网友A:
官方库里面有个例程,对应相应的评估板,参考一下吧
STM32Cube_FW_G0_V1.3.0\Projects\STM32G081B-EVAL\Applications\USB-PD\USB-PD_Consumer_1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