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ST NPI-1 ST Motor Control

楼主(2021-04-08):
ST Motor Control 新上架開發板 P-NUCLEO-IHM03商品介紹

楼主:
P-NUCLEO-IHM03 STM32电机控制套件括X-NUCLEO-IHM16M1板、NUCLEO-G431RB板、云台直流无刷电机(GBM2804H-100T、以及直流电源。

该平台为三相、低电压、低电流直流无刷或PMSM电机提供控制解决方案。该解决方案基于STSPIN830驱动器和STM32G431RB MCU。
STSPIN830面向三相电机。适用FOC算法的紧凑型通用驱动器。 它集成于一个非常小的4 x 4 mm QFN封装,含有控制逻辑和完善的保护且RDSon较低的三相半桥功率级。它支持单电阻或三电阻电流采样架构,并内嵌PWM电流控制器(基于用户设置的参考电压和关断时间值进行控制)通过专用的MODE输入引脚,该器件可以自由决定是通过6个输入(每个输入对应一个MosfetMosfet开关)还是更常见的3个PWM直接驱动输入进行驱动。
STM32G431RB是一款32位微控制器,基于高性能Arm® Cortex®-M4 32位RISC内核,其最高频率可达170 MHz且带有浮点单元(FPU),内嵌高级模拟外设集。
X-NUCLEO-IHM16M1板可以支持并配置不同的闭环控制、FOC或6步有感或无感方案。它兼容三电阻或单电阻电流采样测量。
NUCLEO-G431RB板代表了价格实惠的灵活解决方案,可帮助用户使用STM32G4微控制器实践新理念并构建原型。由于集成了STLINK-V3E调试器和编程器,它无需任何单独的工具。

楼主:
X-NUCLEO-IHM16M1
基于STSPIN830面向BLDC/PMSM电机的三相驱动板。
标称工作电压范围为:直流7 V~45 V
输出电流可达1.5 A rms
过流、短路、以及互锁保护功能
热关断和欠压锁定
BEMF感应电路
支持三电阻或单电阻电流采样检测
基于霍尔效应的传感器或编码器输入连接器
可用于调速的电位计
配有ST morpho连接器
NUCLEO-G431RB
STM32G431RB 32位微控制器基于Arm® Cortex®-M4内核,该内核工作频率为170 MHz,采用LQFP64封装,配128 Kb的闪存和32 Kb的SRAM
两种类型扩展资源:Arduino™ Uno V3扩展连接器意法半导体的morpho延长引脚头,用于完全访问所有STM32 I/O
具有USB重新枚举功能的板上STLINK-V3E调试器/编程器:大容量存储器、虚拟COM端口和调试端口
1个用户按钮和1个复位按钮
三相电机:
云台电机:GBM2804H-100T
最大直流电压:14.8 V
最高转速:2180 rpm
最大扭矩:0.981 N·m
最大直流电流:5 A
极对数量:7
DC电源:
标称输出电压:直流12 V
最大输出电流:2 A
输入的工作电压范围:从100 V ac至240 V ac
频率范围:50 Hz~60 Hz

楼主:
官网链接

https://www.st.com/zh/evaluation-tools/p-nucleo-ihm03.html

楼主:
https://www.st.com/zh/evaluation-tools/p-nucleo-ihm03.html

网友A:
学习了!

请问这个是系列汇总帖子吗?

网友B:
上边搭载的是什么板子啊

网友C:
现在市场有售吗

网友D:
控制精度高不高

网友E:
三相驱动板的功耗能有多大啊

网友F:
输出功率很出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