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ST NPI-2 ST Power & Energy 新上架開發板 STEVAL- LLL009V1商品介紹

楼主(2021-04-08):
ST Power & Energy 新上架開發板 STEVAL- LLL009V1商品介紹

楼主:
STEVAL- LLL009V1商品介紹

STEVAL-LLL009V1数控300W电源由功率因数校正(PFC)和半桥LCC谐振变换器功率级组成。STM32F334R8微控制器实现DC-DC和输出同步整流数字控制,而PFC由L6562AT控制器以过渡模式驱动。系统支持恒压(CV)和恒流(CC)操作。

在PFC和LCC半桥中分别使用mdmeshk5和mdmeshdk5功率MOSFET,以确保最大效率,而在二次侧的同步整流阶段,使用STripFET F7功率MOSFET来降低导通损耗。一次和二次部分均由基于VIPER267KDTR高压变频器的离线反激电路供电,用于超宽输入,为控制板、门驱动器IC和信号调节电路提供调节电压。 正式的测试和测量结果证实了ST电源产品与综合数字控制相结合的能力和性能,能够在宽输入电压和负载条件下提供高效率、接近统一的功率因数和低THD。

楼主:
STEVAL- LLL009V1規格說明

基于过渡模式boost PFC、半桥LCC和同步整流(全桥)的系统结构     270-480 VAC输入电压范围
输出可配置为恒流(CC)或恒压(CV)模式:
    300 W最大O/P额定功率
    CV模式:48.5 V±1%
    CC模式:6.25 A±2.5%,电压降为36至48 V

峰值效率>93.5%
负载>输入电压范围最大负载的33%时,功率因数>0.9
负载>输入电压范围最大负载的25%时,THD<20%
CC模式配置中的调光控制:
    1. 0-10 V控制
    2. 1%分辨率
    3. 模拟调光

软启动
保护:I/P和O/P欠压和过压保护、O/P开路/空载电路保护、O/P短路/过载电路保护
STM32F334R8数字控制
符合RoHS
符合WEEE(2012/19/UE RAEE II)

楼主:
Firmware for STEVAL-LLL009V1 based on STM32F334R8T6

楼主:
没有源码 只有一个固件。。。。。。

STEVAL-LLL009V1 Digital SMPS.zip

网友A:
这是什么时候上架的啊

网友B:
官网已经有详细的资源了吗

网友C:
非常不错的开发板

网友D:
应用的多不多啊

网友E:
都有什么购买渠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