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段电容箱的制作方法

楼主(2021-04-08):
问题来源:

在电路调试的过程中,关键可调元件例如电阻或电容,我们希望其数值是可调的,通过观察示波器等仪器得到最佳的参数。

可调电阻是容易的,但是电容器就少见了,所以一般需要两个左右可调电电容箱。

如果直接用一个十档开关,每档接一个电容,这样十个电容构成十档电容值,这种方法就太蠢了。

现在暂时不考虑电容单位,只考虑大小,如果有电容值分别和1、2、3和5的四个电容,那么理论上能容易地转换成0、1、2.。。。。9的十个电容值,其中9个是有用的。
也就是说,4个电容能得到9个电容值。

四个基本电容如下:

然后模拟老式电话机的按键结构:

根据上图,要想得到1,2,3和5电容值,需要1个开关转换,要想得到电容值为4,6,7,8,需要两个开关,想要得到电容值为9需要三个开关:

一般来说,一个转换开关可能比一个电容更贵,所以可以加一个电容,电容值为4,然后只需要2个双刀多投开关,就能得到1-9的9个电容值。

楼主:
小电容比大电容,可能会划算。

二来8nF电容不容易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1248的笵围较大,电容8可以并联取得,不过开关得以BCD码的旋转开关。
如图是电磁笔用在绘画板以及三星N ...

我一说并联,立马有人根据课本上知识,想到了串联

仔细动脑想一想,为何电容喜欢并联,而不喜欢串联???
即便你能校准某一个电容值,怎么校准所有的电容值??

体验一把什么叫设计自由度,调试时候体验一把什么叫牵一发动全身。

实际产品中是不可能用串联方式的,精度没有了。

网友B:
再加上一个类似收音机调谐的可变电容,就可以在某一个容量附近无极调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加上一个类似收音机调谐的可变电容,就可以在某一个容量附近无极调整了。 ...

这样搞的话,相当于要再集成一个LCR表里面,价格也太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小电容比大电容,可能会划算。

实际应用的是这些规格,那是不是采用这些规格比1、2、3、4、5……的整数更符合实际应用?反正你试好了应该用5nF,实际还是用4.7nF或者5.1nF

楼主:
我猜的很准啊,实际产品就是这么玩的:

实际上有些东西,即便没有相关产品设计经验,就凭脑袋想,也能想出设计产品是怎么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