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K32F103C8T6有什么BUG么?

楼主(2021-04-08):
最近在考虑用HK32F103C8T6做产品,请问各位使用过的大佬,HK32F103C8T6有啥BUG么?或者需要注意的地方。一起来聊聊吧。

网友A:
我测试过此型号HK32F103C8T6,串口空闲中断有BUG, 一开启空闲中断就不停地反复进入,折腾死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测试过此型号HK32F103C8T6,串口空闲中断有BUG, 一开启空闲中断就不停地反复进入,折腾死人 ...

后来咋解决的,我也遇见这问题了,只能不用dma方式来串口通信了。

网友C:
暂时还没有发现有什么bug出现。

网友D:
至今还没有发现问题。确实。

网友E:
参考我司的应用笔记。如果要用到USB. 建议用HK32F103C8/CB/R8/RBT6A

网友F:
rtc程序复位后重置,32的原版代码,难受中

网友G:
航顺比肩白皮。比白皮还坏!!HK32F39A RCT6报价95!白皮打劫咱不说了,航顺居然也跟着打劫!吃相太难看的二鬼子哇。

网友H:
bug肯定还是会有得,只是看严重程度和能不能接受并成功避免。

网友I:
国产肯定还是有得吧

网友J:
呵呵,这个怎么说勒?

网友D:
这个真的不知道有什么bug,没有关注过。

网友K:
放心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