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各位有用过5V电源给HK32F103供电吗

楼主(2021-04-08):
我看HK的支持5V电源域,打算直接降压到5V给芯片供电,不再额外使用5V转3.3V的LDO了,可有哪位大佬使用过?

网友A(2023-02-01):
没用过,但是 听说是好用的

网友B:
最好还是用LDO吧,稳妥点

网友C:
看说明呗,硬件说明就好了

网友D:
我觉得这个硬件一般可以耐受5V,但是不建议使用5V

网友E:
加个LDO是没啥问题的,空间也占不了多少

网友F:
你问问他家技术或者看看硬件设计部分参考就行了

网友G:
是支持5V的电源的

网友H:
看手册是支持,但是实际我是没弄过

网友I:
他家的电源兼容方面真的不错,能支持5V,很好

网友J:
你可以直接试试嘛,手册说兼容,那就不会出问题的

网友K:
没有,怕烧坏了单片机。

网友L:
很多的单片机是否支持5v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