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INI 54 SPI BUFFER 怎么用?

楼主(2021-04-08):
各位前辈,我想请问一下,MINI 54 SPI BUFFER 怎么使用?比如怎么定义,怎么引用。哪位可以告诉我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首先要使能SPI FIFO,然后往TX寄存器填数据就可以了,只要FIFO没有满,就可以一直填,只要FIFO有数据就会自动往外发了,和UART的FIFO用法差不多的,具体看技术参考手册

网友B:
你看的是老版的手册吧,新版的才带SPI FIFO功能,请到官网下载,在SPI_FIFO_CTL寄存器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