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MINI54ZAN与MINI54ZDE有何区别?

楼主(2021-04-08):
在开发一个项目用到了SPI功能,在官网上下了最新的数据手册和BSP开发包,刚开始一切工作下常,但是SPI多次写入数据花费太多时间开销,查了下数手册可以使用SPI 的BUFFER 功能,我理解为有4层BUFFER应该一次可写4个数据,可我怎么弄都只能传2个数据。后来想想就传两个数据也行,根据M051的经验,可以把发送设置为并发模式,可是查找了下数据手册根本没有并发的说明,BSP包里也没有并发的应用。怀疑我的数据手册不是最新的,又到官网上去找,可是资料都已经是最新的了,后来仔细对比了下我用的芯片,发现是MINI54ZAN,可官网上并没有这个型号,全部都是MINI5XXDE的,怀疑这两个芯片根本不一样,或是已经升级了。随后到网上找了一下MINI54ZAN的手册看了一下,SPI 控制寄存器(SPI_CNTRL)第9和第8位,是可以设置为并发模式的,MINI54ZDE的资料第9和第8位是保留位,不能使用。
    那么问题来了,AN的IC是不是已经停产了?AN的IC 是不是不能用 SPI BUFFER 功能?DE的IC 是不是不能没有SPI并发模式?以后的开发和生产都要换为DE的IC?我只想用供货稳定的IC,不要项目生产了,没有IC 就完了,请大神们帮我指条明路。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AN没有停产。我们会继续供货N年。
在推广的过程中,客户给我们提了一些改进的建议,比如,增加几个比较器,把温度扩展一下,给SPI增加FiFo等,改进以后,-40~85度的后缀改为 DN。-40~105度的后缀为 DE。

网友B:
不清楚,AN是比较早的型号吧

网友C:
基本上没有区别 有必要的化做移植并不难

网友D:
建议改成DE的,因为用的晶元可能一样的,原厂会优先生产DE的产品。

网友E:
为什么会有限生产de的 这其中有什么吗

网友F:
现在的产能还算ok吧就算限了也还是够的吧

网友G(2021-05-11):
需要详细对比数据手册

网友H:
大概相差多少啊

网友I:
应该还没有停产

网友J:
停产的话 应该会有标识

网友K:
希望能够一直**下去

网友L(2021-07-21):
这不就同型号么,看看温度,包装,封装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