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通信技术资料] 基于STC89C52的韦根数据接收

楼主(2021-04-08):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韦根是一种开放的通讯协议,具体官方介绍如下:
Wiegand协议是国际上统一的标准,有很多格式,标准的26-bit 应该是最常用的格式。此外,还有34-bit 、37-bit 等格式。格式的含义如下:当给出这一串数字,用户并不知道这串数字的含义,但如果说这是一个电话号码的时候,那么你可能就会说:哦,028是成都的区号,而88888888是电话号码。但是安防行业并不愿意把这些格式公开,而安防公司也常常变化这些格式来保证产品的保密性。
而标准26-bit 格式是一个开放式的格式,这就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购买某一特定格式的HID卡,并且这些特定格式的种类是公开可选的。26-Bit格式就是一个广泛使用的工业标准,并且对所有HID的用户开放。几乎所有的门禁控制系统都接受标准的26-Bit格式。
Wiegand(韦根)协议是由摩托罗拉公司制定的一种通讯协议,它适用于涉及门禁控制系统的读卡器和卡片的许多特性;其协议并没有定义通讯的波特率、也没有定义数据。长度韦根格式主要定义是数据传输方式:Data0和Data1两根数据线分别传输0和1.现应用最多的是26bit,34bit,36bit,44bit等等。

通俗的来说,韦根(Wiegand)协议又称韦根码,可以理解为是一种通信工具,其主要应用于读卡器(读头)到门禁控制器。当读卡器识别到有效卡后,将卡片的钥匙信息以韦根协议的方式传输,再而转换成数据发送给控制器,控制器验证钥匙信息有效后打开门。
韦根数据输出由二根线组成,分别是DATA0 和 DATA1 ,使用TTL电平传输,二根线分别为‘0’或‘1’输出。
输出‘0’时:DATA0线上出现负脉冲;
输出‘1’时:DATA1线上出现负脉冲;
负脉冲宽度TP=100微秒;周期TW=1600微秒;也就是说,无论传输“0”还是“1”,两条数据线上的电平都是“异或”关系。

一般门禁常用的韦根协议是26/34,本次楼主想用STC89C52RC实现对韦根数据的接收,恰巧此单片机具有2路外部中断IO(具体为P3.2与P3.3)。

本次,将韦根读头的D0接在MCU的P3.2,D1接在MCU的P3.3上,GND接在一起,之后就可以与韦根读头或者韦根其他设备对接了。

外部中断初始化程序如下:
void InterruptInit()
{
    IT0 = 1; //  外部中断源选择为下降沿触发
    EX0 = 1; //  开外部中断 0
    IT1 = 1;
    EX1 = 1;
    EA = 1;  // 开总中断
}
外部中断处理函数如下:
void GetD0 () interrupt 0
{
    if(count == 0) // 获取偶校验码
    {
        firstbit = 0;
    }
    else if(count < 9) // 获取前八位 HID码
    {
        CardId[0] = (CardId[0] << 1) & 0xfe;
    }
    else if(count < 17) // 获取 PID的前八位
    {
        CardId[1] = (CardId[1] << 1) & 0xfe;
    }
    else if(count < 25) // 获取 PID的后八位
    {
        CardId[2] = (CardId[2] << 1) & 0xfe;
    }
    else
    {
        lastbit = 0;    // 获取奇校验码,使能标志位
        r_done = 1;
    }

    count++;

    if(count == 26)
        count = 0;
}
void GetD1 () interrupt 2
{
    if(count == 0)
    {
        firstbit = 1;
    }
    else if(count < 9)
    {
        CardId[0] = (CardId[0] << 1) | 0x01;
    }
    else if(count < 17)
    {
        CardId[1] = (CardId[1] << 1) | 0x01;
    }
    else if(count < 25)
    {
        CardId[2] = (CardId[2] << 1) | 0x01;
    }
    else
    {
        lastbit = 1;
        r_done = 1;
    }

    count++;

    if(count == 26)
        count = 0;
}
将获取到的数据,可以通过串口发出来,也可以正常通过程序处理数据。本次使用串口将数据打印出来。
串口初始化程序如下:
void UartInit(void)
{
    TMOD = 0x20;
    TL1 = 0xfd;
    TH1 = 0xfd;
    TR1 = 1;
    SCON = 0xd0;
    EA = 1;
}
最终,将韦根获取到的数据通过串口打印出来。

前三个字节是16进制的数据,后五个字节是通过程序转换的BCD码。
至此,基于51单片机的韦根数据接收已经完成了,那么,你看懂了么?欢迎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哦。

网友A:
来个STM32版的
https://acuity.blog.csdn.net/article/details/7894012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个STM32版的:
https://acuity.blog.csdn.net/article/details/78940123

很奈斯,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