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00元(功能说明)
[活动] 最有料的WE学习之旅第一期,分享你最care的电子知识

楼主(2021-04-08):
开奖啦!恭喜以下用户获得打赏~
所有用户均已打赏完毕~

为了感谢童鞋们一直以来对WE的支持!

21ic特意联合WE为大家带来了学习领打赏的惊喜福利~

阅览资料涨知识的同时,还能领取论坛打赏,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活动时间:2021年4月8日-5月8日

活动参与步骤:
第一步:进入WE技术子站学习
第二步:在本帖留言分享所学。字数超过30字即有机会获得10元打赏

好活动 必须支持

网友A:
学习大功率DC/DC转换器的EMC和效率优化,了解到PCB元件布局要点,MOSFET 栅极的引线放置,地过孔围绕 等。

网友B:
在设计一套额定功率数百瓦(含数据传输)的独特的非接触式电力传输系统时,我们可以通过谐振式耦合来解决发射线圈和接收线圈之间的距离较大这个问题。谐振式耦合可以增加传输距离,提高传输效率。其是纯电感耦合的扩展,它利用发射线圈和接收线圈,以及彼此的串联电容,共同组成 LC 串联谐振电路(又称“谐振腔”),从而实现能量的无线传输。为了达到最佳能量传输效率,必须调整振荡电路的谐振频率。将电容与 WPT 线圈串联,几乎可以完全补偿极高的杂散电感。两个振荡电路之间的谐振可以改善所选谐振频率下发射和接收线圈之间的磁耦合。

网友C:
关于开关转换器中振铃控制用铁氧体磁珠的选择与使用
铁氧体磁珠与降压调节器的自举引脚串联在一起,可以起到出色的振铃控制效果,,且应用适当时,它们可以用于处理高频率噪声源,而无需占据太多PCB面积以及无需大量牺牲效率。它们比电阻优越的地方在于易于选择以及缩短了设计它们所需的时间。虽然0603铁氧体磁珠的成本略高于0603厚膜电阻器,但在开关转换器的输入和输出使用更小,更轻,更廉价的滤波器的条件下,0603铁氧体磁珠对于EMC的改进可完全抵消其略高的成本。让缓冲电路与开关元件串联或并联无需消耗太多功率,这也提高了电源效率,维持了较低的温度,以及节省了费用和PCB面积。

网友D:
要实现高效率、最紧凑的封装和良好的 EMC 特性,主要取决于时钟电路以及发射和接收线圈。Würth Elektronik 提供的线圈还具有同类封装中的最高品质因子,这可以获得更高的电感值,从而缩小电容器的封装尺寸。

网友E:
免费EMC解决方案和技术培训,快速的原厂本地化销售技术支持以及原厂拆包销售等,伍尔特电子的主要目标是成为服务超越客户期望的一站式被动器件供应商。提供专有的高性能无线电力传输(含数据传输)解决方案、大功率DC/DC转换器的EMC和效率优化以及面向工业环境的大功率无线电力传输技术等,提供像英飞凌、德州仪器、罗姆、安森美等应用领域参考设计,为更广大电子开发者、爱好者提供参考。

网友F:
用过伍尔特电子的产品,基本是应国外客户要求,需要达到某些要求而使用,品质不错,但价格不亲民,制约了其进一步大量使用。

您好,感谢对伍尔特电子的关注!区别于其他品牌,伍尔特电子采取原厂直销模式。对于大部分物料,免费的样品可以在2-3天内到您手里。如您需要样品测试,欢迎联系eiSos-china@we-online.com或致电苏州在线服务中心:+86-512-65128813。 如有进一步需求,我司可以立即安排当地的销售人员现场拜访并给您提供选型协助,谢谢!

网友:
WE-MAPI 开辟了新天地,绕组与元器件的连接焊盘直接接触,无需钎焊和熔焊。省掉了线夹,使有效直径得到增加,这意味着获得相同的电感值只需要更少的绕组。绕组的直流电感 (RDC) 显著减少直接说明了这一点。在应用中,线圈绕组的起始点通常与开关控制器的开关节点连接——元器件上的标记说明了这一点。其结果是,可最大限度减少“热”开关节点的空间膨张,还可屏蔽“稳定”电势下通过绕组外部的耦合效应。

网友G:
- 作为无需焊接的紧固技术,压接技术常常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来替代简单的焊接技术。

- 有效的电气压接互连是将插针压入电路板上的镀通孔而来 – 作为冷焊工艺的一部分  –  产生气密电气连接。

- 压接系统的镀通孔从根本上与通孔焊接技术中制作镀通孔的方式相同。因此,PCB制作工艺无需改变。

- 与焊接系统相比较,压接系统的一个显著特性是在插入的元器件和电路板之间,不但产生电气连接,还能产生极其可靠的机械连接。

网友H:
伍尔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遍布标准组件、汽车工业、定制连接器、无线连接和传感器等领域,是欧洲最大的电子元器件制造商之一,业务遍及50多个国家/地区。

网友I:
非常感谢伍尔特的解决方案:选择合适的电容器技术、功率电感、开关频率和半导体——相较其它因素——对于提高具有相对较高输入和输出电流的DC/DC开关转换器的效率至关重要。一个高效的开关转换器以及使用它的终端产品需要符合所有必要的 EMC 标准方可上
市。这通常意味着输入和输出端必须另外加装合适的滤波器,以降低EMI。然而,如果输入和输出电流较高,则很难在滤波器的效率、尺寸、入损耗、成本以及实际性能水平之间作出平衡。本文档将通过一个 100 W 升降压DC/DC设计示例,简要介绍作出这种平衡所需的注意事项、布局(+布线)和器件(+选型)。

网友J:
对于无线供电技术来说,发射线圈和接收线圈之间的距离较大,杂散磁通量会急剧增加,从而导致能量传输效率降低。可以通过谐振式耦合来解决这个问题。谐振式耦合可以增加传输距离,提高传输效率。

网友K:
我很喜欢里面一篇大功率DC/DC转换器的EMC和效率优化,平常应用用老是用到LEO和DCDC,可是经常会出现信号源不干净的问题,这篇**详细解说了DC的优化,选型和处理,值得参考,很好的**,推荐一下。

网友L:
TI的参考设计《TIDA-01003》是一种低待机和运输模式电流消耗、高 SOC 计量精度、13S、48V 锂离子电池组设计。它能够高精度地监控每个电池电压、电池组电流和温度,并防止锂离子电池组出现过压、欠压、过热和过流现象。基于 bq34z100-g1 的 SOC 计量利用阻抗跟踪算法,可以在室温下实现高达 2% 的精度。利用精心设计的辅助电源策略和高效的低静态电流直流/直流转换器 LM5164,此设计可实现 50μA 待机功耗和 5μA 运输模式功耗,因此能够节省更多能源并延长运输时间和空闲时间。此外,这种设计还支持可正常运行的固件,这样有助于缩短产品研发时间。

网友M:
可通过改变开关频率使输出电压高于或低于输入电压   请问这种可调节输出电压是如何进行调节的呢

网友N:
LT3790作为变换器主芯片。其输入电压范围高达 60 VDC,开关频率可调,可控制四个外部 MOSFET,使设计具有高度灵活,这在很多领域可以用到。

网友O:
工业现代化是方方面面的, 平时只注重高精尖技术,其实在一些小的器件和配套服务方面,先进工业的代表德国,也给出了很经典的模式,
象伍尔特电子这样的德国公司,没有很顶尖的技术和产品,却能把工业相关领域的小产品和服务做的极致, 也从侧面保证了整个工业系统精密高效的运行

网友P:
现在电子元器件都在涨价,只有WE还维持在原有的水平,难能可贵,我学习了网站上的知识,给我最大的启发就是电源芯片部分,我认为电源芯片部分WE做的十分的棒,而且可以细分到每个领域,我们是做穿戴设备的,没想到也可以使用到这款芯片。感谢WE,感谢21ic,给这个机会。

网友Q:
ANP007//ROBERTSCHILLINGER//DR.RICHARD BLAKEY 1简介 迄今为止,USB标准是最为成功和广泛应用的接口之一。 应用领域分为商业和工业,两者均在不断推动此标准更快 向前发展,USB标准已更新至3.1版本。此版本将数据传 输速度提升至5GBits/s(第1代)和10GBit/s (第2代)。更快的数据传输,是不断增加的媒体分辨率 和网络数据的要求。

网友R:
伍尔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Würth Elektronik eiSos GmbH & Co. KG) 是一家德国品牌的电子元器件制造商。在2018年,集团旗下拥有8,300名员工,销售额达到8.48亿欧元。伍尔特电子是欧洲最大的电子元器件制造商之一,业务遍及50多个国家/地区。

网友S:
在医疗技术领域,非接触式能量转移也有许多优势。医疗
设备和系统不仅要适用卫生和消毒的特殊要求,还必须能
够耐受强腐蚀性清洁剂和化学品。非接触式能量传输不需
要使用特殊连接器,例如密封特别出色的连接器。由于越
来越多的数据都通过 WiFi、蓝牙等无线方式来进行传输,
因此,无线传输所需的能量也变得有意义了。本应用笔记
旨在向开发人员展示如何简单有效地设计一套额定功率数
百瓦(含数据传输)的独特的非接触式电力传输系统。

网友T:
公司的增值服务主要包括为全球客户提供24小时免费样品交付,免费EMC解决方案和技术培训,快速的原厂本地化销售技术支持以及原厂拆包销售等,伍尔特电子的主要目标是成为服务超越客户期望的一站式被动器件供应商。

网友U:
WE-CMBNC是经VDE认证的共模扼流圈系列,采用高磁导率纳米晶体磁芯材料。尽管尺寸较小,但提供出色的宽带衰减性能,较高的额定电流和较低的直流电阻值。此外,WE-CMB 系列的共模扼流圈具有扁平外型和高额定电压。尤为可贵的是,它在高温条件下的电感非常稳定。

网友V:
《为无线充电系统选择线圈》

一般无线充电着重考虑匝数比和电阻,这个LTC1967A的DHC功能有意思,可以确保按双调谐谐振电路的方式工作,实现最高效率充电。未来的无线充电产品一定会越来越多,其便捷性无可比拟,单个产品使用的线圈也会越来越多,看好线圈领域。

网友W:
第一次知道WE原来是一家德国的厂商,见惯了欧美的厂商,德国的电子厂商倒是不多见。看了看他们家的产品线,芯片也是不少的,从基本的阻容、电感、连接器到传感器,他们家都有,希望能在21ic更多的看到他们的专题介绍,有机会也可以去他们的网站购买器件。

网友X:
随着无线电力传输技术在消费类电子产品中的日益普及,工业和医疗行业也把关注焦点转移至这项技术及其内在
优势。在如 WLAN 和蓝牙(Bluetooth)等各项无线技术的推动下,通信接口日益向无线化发展,无线电力传
输技术也成为一种相应的选择。采用一些全新的方案,不仅能带来明显的技术优势,还能为新的工业设计开辟更
多可能性。这项技术提供了许多新的概念,特别是在需要对抗腐蚀性清洁剂、严重污染和高机械应力等恶劣环境
的工业领域,例如 ATEX、医药、建筑机械等。比如,它可以替代昂贵且易损的集电环或触点。另一个应用领域
是必须满足增强或双重绝缘等特殊要求的变压器。

网友Y:
采用一些全新的方案,不仅能带来明显的技术优势,还能为新的工业设计开辟更
多可能性。这项技术提供了许多新的概念,特别是在需要对抗腐蚀性清洁剂、严重污染和高机械应力等恶劣环境
的工业领域,例如 ATEX、医药、建筑机械等。比如,它可以替代昂贵且易损的集电环或触点。另一个应用领域
是必须满足增强或双重绝缘等特殊要求的变压器。

网友Z:
采用一些全新的方案,不仅能带来明显的技术优势,还能为新的工业设计开辟更
多可能性。这项技术提供了许多新的概念,特别是在需要对抗腐蚀性清洁剂、严重污染和高机械应力等恶劣环境
的工业领域,例如 ATEX、医药、建筑机械等。

网友AA:
利用 REDEXPERT 在线平台,可以快速、轻松、精确地选
择合适的电感。在此案例中,必须先为降压操作输入一次操
作参数(Vin、fsw、Iout、Vout、ΔI),再为升压操作输入一次。
在降压操作中,这样可以提供一个更大的电感以及一个更小
的最大峰值电流 (7.52 µH/5.83 A)。
在升压操作中,电感减小了,但最大峰值电流会增大
(4.09 µH/7.04 A)。
使用 REDEXPERT 选择电感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对比不
同器件的交流和直流损耗、温升以及它们的其他数据(尺寸、
额定电流等)。
在此案例中,选择了 WE-XHMI 系列屏蔽电感,电感值为
6.8 μH,额定电流为 15 A。由于采用现代制造技术,该器
件的 RDC 极低,尺寸极小,仅 15x15x10 mm(长/宽/高)。
其创新的混合磁芯材料还使其具有不受温度影响的软饱和
特性。

网友AB:
谐振转换器可满足许多不同应用的要求,目前是最有效的数百瓦级无线能量传输方式。也可使
用具有有源调节的经典 H 桥电路替代谐振转换器拓扑结构作为基础电路。

伍尔特电子公司提供一系列产品来帮助控制EMI噪声。无论应用中的哪个领域受到电磁干扰的影响,伍尔特电子提供了正确的解决方案,以协助抑制噪声。从印刷电路板到外部外围(打印机、传感器或显示器)的连接由于电缆连接器而面临电磁干扰。每一英寸都像天线一样工作,既能消除外部EMI噪声,又能作为有效的干扰源。

网友AC:
红外发射器和光电探测器保障完美的光耦合和极快的切换时间,波长 850 & 940 nm,最大灵敏度与发射器频谱完美匹配。普遍适合军工、工业、民用----优化传感应用、数据传输或检测用途。

网友AD:
这个很不错哦,整个内容有 技术干货、推荐产品,研讨会信息,还有官方产品链接,很是便捷,另外还有快速选型手册,是我们需要的,恩。

您好,感谢对伍尔特电子的关注!区别于其他品牌,伍尔特电子采取原厂直销模式。对于大部分物料,免费的样品可以在2-3天内到您手里。如您需要样品测试,欢迎联系eiSos-china@we-online.com或致电苏州在线服务中心:+86-512-65128813。 如有进一步需求,我司可以立即安排当地的销售人员现场拜访并给您提供选型协助,谢谢!

网友AE:
在 USB 传输中,差模干扰主要是由于阻抗失配或不恰当的电路设计所引起的非线性信号谐波产生,传输路径(例如发射器、电路板布线、导线、滤波器或电缆)的不对称会导致干扰辐射并影响信号质量。共模干扰起因于 USB控制器所在电路的寄生耦合。

网友AF:
谐振转换器通常以恒定的工作频率工作,该工作频率由 LC 并联谐振电路的谐振频率确定。一旦向电路施加直流电压,它就会基于 MOSFET 器件公差开始振荡。在几分之一秒的时间内,两个 MOSFET 中的一个的导电性会略微超过另一个。两个 MOSFET 栅极的正反馈和导电性较差的 MOSFET 的相反漏极会产生 180° 相移。因此,这两个 MOSFET 总是异相驱动,永远不能同时导通。两个 MOSFET 交替将两个并联谐振电路两端交替接地,使谐振电路周期性充电。

网友:
伍尔特电子作为德国著名的电子元器件制造商业务遍及全球50多个国家地方,可以为全球客户提供24小时免费样品交付,免费EMC解决方案和技术培训,快速的原厂本地化销售技术支持以及原厂拆包销售等,生产的产品有滤波器、电感、USB等许多物料。

网友AG:
伍尔特电子的技术服务做的很好。他能提供世界上主流的优秀企业的技术设计方案,像英飞凌、TI、安森美等。其设计资料丰富,被动电子元件和功率器件种类齐全。

网友AH:
ICCS Small Controllers 是电源智能控制器,有着继电器外形的封装,典型应用有:控制闪烁,延时,脉冲。复合功能:加热控制,门控,频率和电压监测。

网友AI:
伍尔特是德国的电子元器件制造商,产品做工精细,品质优良,是不错的产品。几年前做公司的产品要涉及到环境实验,老是通不过,后来一个经销商找到我们,建议用用伍尔特的共模滤波器(用在CAN通信上的),用上以后效果很明显,实验顺利通过。

您好,感谢对伍尔特电子的关注!作为原厂,伍尔特电子有一支专业的技术团队,提供器件、开关电源、滤波器设计、信号完整性、EMC案例分析等免费培训交流,可以联系:eiSos-china@we-online.com。

网友AJ:
  EVAL-C101T-IM231是一个评估设计平台,用于基于iMOTION™2.0芯片组的完整逆变器控制的电机驱动应用。作为完整的电机驱动板,它包含控制器(IMC101T-T038)和逆变器(带有CIPOS™Micro IPM IM231-L6S1B)。很容易通过MCEDesigner和MCEWizard进行调试.提供了单相AC连接器,整流器,DC链接,控制器和三相输出到马达.
  IMC100是高性能马达控制集成电路系列产品,集成了所需硬件和软件对永磁同步马达(PMSM)进行控制,能以最低的系统和开发成本最快时间上市.所集成的驱动引擎允许增加应用灵活性而不会对马达和PFC控制算法造成任何的干扰.具有先进的马达控制引擎(MCE),用于整个速度范围的永磁马达驱动;同时还能演示该公司用于马达驱动的CIPOSTM Micro IPM技术.

网友AK:
要实现高效率、最紧凑的封装和良好的 EMC 特性,主要取决于时钟电路以及发射和接收线圈.高功率产品只使用 HF 绞合线(交流损耗低)和高质量铁氧体材料(磁导率高)

网友AL:
WE-CMBNC优势

- 高磁导率纳米晶体磁芯材料

- 高IR和低RDC ,小尺寸

WE-CMBNC是经VDE认证的共模扼流圈系列,采用高磁导率纳米晶体磁芯材料。尽管尺寸较小,但提供出色的宽带衰减性能,较高的额定电流和较低的直流电阻值。此外,WE-CMB 系列的共模扼流圈具有扁平外型和高额定电压

- 宽频带抑制

- 在高温条件下,具有稳定的电感值

- 通过塑料外壳和专利绕组垫片改进绝缘性能

感谢您对公司产品的熟悉程度,希望相关产品能够带给您开发的便利性和良好的应用特性,如果需要相关物料和EMC交流,可以联系eiSos-china@we-online.com,做进一步交流。

网友AM:
在开关电路中,因为功率半导体开关寄生电容和电感的影响,在半导体开关打开或闭合都会产生干扰振荡,波形上出现振铃。可以采用铁氧体磁珠串联在开关电路的输入和输出侧或和开关管串联减小振铃,但所选的铁氧体磁珠其额定电流值应是即将通过铁氧体磁珠的实际最大电流值的两倍。

您提到的方案是一个较为快捷的方法,但会影响效率,同时普通的磁珠对于承受开关电源中的峰值电流是较为脆弱的。感兴趣可以联系:eiSos-china@we-online.com,做进一步的交流。

网友AN:
大功率DC/DC转换器的EMC和效率优化

采用ADI公司的LT3790作为变换器主芯片。其输入电压范围高达 60 VDC,开关频率可调,可控制四个外部 MOSFET,使设计具有高度灵活性。
满足以下要求的升降压转换器:
 18 Vout / Vin 14-24 Vdc 时 Pout 最高为 100 W,Iin max. = 7 A  Iout max. = 5.55 A
 输出 100 W 时效率超过 95%
 符合 CISPR32 B 类发射限值(传导和辐射)
 低输出电压纹波(低于 20 mVpp)
 不设计屏蔽
 长输入和输出线缆(各 1 m)
 尽可能紧凑
 性价比尽可能

网友AO:
通过学习ANP049文档中有关大功率DC/DC转换器的EMC和效率优化了解知道设计和测量时应该考虑的一些因素,包含电感选择,输入电容的选择,输出电容的选择以及PCB布局走线的考虑。特别是PCB布局走线,文档中介绍的非常详细。一份不错的文档,值得学习研究。

您好,感谢对伍尔特电子的关注!伍尔特电子有一支专业的技术团队,提供器件、开关电源、滤波器设计、信号完整性、EMC案例分析等免费培训交流,感兴趣的话,可以联系:eiSos-china@we-online.com。

网友AP:
伍尔特电子是德国品牌,不过价格有一点高,听说过但是没使用过。目前代理商贸泽可以申请样片进行试用。现在降成本都厉害的很,产品不敢用价格高的元器件。

网友AQ:
有空学习了 USB 应用的电磁兼容性保护,里面介绍的很详细,对保护部件的选择,文档中介绍的双接触瞬态电压抑制器二极管(824 015 型号)管脚而实现最佳静电放电保护 是第一次看到,感到很有参考价值。以及电源设计,其中也介绍了布局方面需要注意的问题。很不错的文档

网友AR:
无线电力传输,特定场合下有很好的应用价值。利用REDEXPERT选择合适的电感器,对于DC-DC电路电感的选择很有帮助。

网友AS:
伍尔特wurth是一家德国电子器件制造商,看网站介绍,还有PCB电路板制作以及电源、控制板等等!这么强悍的公司,服务和品质都经得起考验,网站的内容丰富,竟然还有知识分享,技术视频之类,高校合作竞赛,代理知名厂商芯片,很全面很高端,必须关注支持一下

网友AT:
如果可以装入多个线圈,应使用电感最高的线圈,这样谐振电路的电容器就可以更小。如果加入多个线圈,不知道会不会多个频率谐振,效果怎样?,

考虑到接收侧较大的负载跳变或两个线圈耦合系数的突然变化,反射阻抗可能会导致发射侧的磁化电感部分发生
短路。反之,这又可能导致振荡中断并使电路进入“闩锁”状态。

您好!L-C的搭配,一方面是谐振频率,同时还需要考虑传输效率对L-C搭配的要求。 如果感兴趣,可以通过:eiSos-china@we-online.com,进一步沟通。

网友AU:
面向工业环境的大功率无线电力传输技术中提及负载频率一般不应超过150kHz,否则并联电容器、发射和接收线圈的损耗会过高。此外,150kHz以下的 EMC限值也更高。105-140kHz 是迄今为止进行的所有试验权衡之下得到的最佳频率范围。根据目前已获批准的感应电力传输频带(100-205kHz),此频率范围可以确保您处于一个安全范围之内。

网友AV:
TI公司的低静态电流直流/直流转换器 LM5164,

- 在室温条件下可实现 2% 的电池组 SOC 精度

- 待机模式电流消耗为 50μA

- 运输模式电流消耗为 15μA

- 强大、可编程的保护功能,包括:电池过压、电池欠压、过流放电、短路、过热和过冷

- 支持 100mA 电池平衡

- 高侧充电和放电 MOSFET,支持预放电功能

作物联网的一些产品也是非常合适的

网友AW:
高效的USB3.1滤波和保护方案,需要考虑(差分)数据线路的 EMC,高频共模电感,瞬态电压抑制 (TVS) 二极管,USB-Type-C适配器,接口设计套件,这些共同作用下,才能实现高效

网友AX(2021-05-10):
观看了伍尔特设计EMC滤波器视频,EMC滤波器模块套装将所有物料包装成一个独立套装,很用心;让EMC所用滤波器设计与调试不再困难。必须点赞。

网友AY:
引用 网友AP:
伍尔特电子是德国品牌,不过价格有一点高,听说过但是没使用过。目前代理商贸泽可以申请样片进行试用。现在 ...

您好,感谢对伍尔特电子的关注!贸泽上可以买到一些现货小批量,区别于其他品牌,伍尔特电子采取直销模式,这样可以确保工程师及时收到样品(顺丰预付),根据您的产品需要,推荐价格、参数合适的器件,并在目前交期普遍延长的条件下,选择供货时间尽可能短的产品,并提供备货服务。另外,公司有一支专业的技术团队,提供器件、开关电源、滤波器设计、信号完整性、EMC案例分析等免费培训课程。欢迎联系,邮箱:eiSos-china@we-online.com
谢谢!

网友AY:
引用 网友B:
在设计一套额定功率数百瓦(含数据传输)的独特的非接触式电力传输系统时,我们可以通过谐振式耦合来解决发 ...

您的解释很准确。谐振式和感应式,物理原理均为电磁感应,谐振式通过更为复杂的控制方式,提高效率,克服了感应式耦合距离短的问题。

网友AY:
引用 网友G:
- 作为无需焊接的紧固技术,压接技术常常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来替代简单的焊接技术。

- 有效的电气压接 ...

是的。传统的焊接技术,端子和PCB之间是铜-锡-铜的方式,电阻较大,发热严重,成为大电流连接的一个瓶颈。而压接新工艺,端子和PCB之间是铜-铜连接,有效减小接触电阻,改善发热。同时其优秀的振动特性,可以保证其满足汽车电子的标准。

网友AZ:
引用 网友W:
第一次知道WE原来是一家德国的厂商,见惯了欧美的厂商,德国的电子厂商倒是不多见。看了看他们家的产品线, ...

您好感谢对伍尔特电子的关注!区别于其他品牌,伍尔特电子采取原厂直销模式。对于大部分物料,免费的样品可以在2-3天内到您手里。如您需要样品测试,欢迎联系eiSos-china@we-online.com或致电苏州在线服务中心:+86-512-65128813。
如有进一步需求,我司可以立即安排当地的销售人员现场拜访并给您提供选型协助,谢谢!

网友AZ:
引用 网友W:
第一次知道WE原来是一家德国的厂商,见惯了欧美的厂商,德国的电子厂商倒是不多见。看了看他们家的产品线, ...

您好,感谢对伍尔特电子的关注!区别于其他品牌,伍尔特电子采取原厂直销模式。对于大部分物料,免费的样品可以在2-3天内到您手里。如您需要样品测试,欢迎联系eiSos-china@we-online.com或致电苏州在线服务中心:+86-512-65128813。
如有进一步需求,我司可以立即安排当地的销售人员现场拜访并给您提供选型协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