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为什么连线会那么粗?两个圆点怎么消除?改小栅格好像...

楼主(2021-04-08):
为什么连线会那么粗?两个圆点怎么消除?改小栅格好像也不行,捕捉不到元件的端点

网友A:
那是你放元器件的时候没有放到栅格(grid)上。放到grid上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画过头丶两线重叠。

我试试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你放元器件的时候没有放到栅格(grid)上。放到grid上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栅格的问题是吗

网友C:
封装有问题?对不齐到栅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封装有问题?对不齐到栅格

这是原理图

网友C:
看出来了,是原理图。你叫原理图的这个器件叫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出来了,是原理图。你叫原理图的这个器件叫啥呢?

器件逻辑图

网友D:
库文件可能有问题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器件逻辑图

那就是可能你的器件逻辑图的库you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