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STM32L151RCT6单片机下载完程序不断电重启进不了低功耗

楼主(2021-04-08):
最近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使用的是stm32L151RCT6单片机,固件库用的是STM32Cube_FW_L1_V1.8.1,  程序中有低功耗的部分,当我下载完程序然后将设备彻底断电重启后,设备能正常进入低功耗,但是如果下载完成后一直不断电就进入不了低功耗,哪怕是在不断电情况下硬件复位重启还是不能进低功耗,这个问题让我很疑惑,断电重启和硬件复位重启到底有什么区别,不知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楼主所说的“下载程序”,具体是指怎么下载,是download,还是download and debug。
download时会初始化部分下载算法涉及到的寄存器及RAM;download and debug会初始化更多的寄存器和RAM。
硬件复位重启,大多数寄存器和RAM不重新初始化;断电重启,除了必要的寄存器及RAM外,其余寄存器保持默认值。
楼主可以用jlink命令行方式(J-Link Commander)试试。先连接,下载,复位,运行。

网友B:
NRST 拉低复位,SRAM的内容是保持的。但是掉电以后,SRAM内容就丢失了。
楼上说 “硬件复位重启,大多数寄存器和RAM不重新初始化” 这个不对。不管什么类型 RESET, 几乎所有寄存器都会复位成默认值。
楼主的问题可能是 SRAM 的原因,可能是 Backup Domain 部分没有复位?
把片上的程序全部擦除,掉电,再上电下载程序,再复位看下情况?

网友C:
楼主是通过什么判断没有进入低功耗的?是进入调试模式,还是?

网友D:
楼主,是否能用两套硬件设备,同时实现不能进入低功耗?确保这不是个特例。

网友E:
首先要确保你硬件复位重启有效,即电平在有效阈值内,且时间长度足够

网友F:
不断电是不是意味着一直连接调试器呢?我遇到过调试器会影响低功耗的耗电电流,看起来不像进入低功耗的

网友G:
怎么发现这个现象的呢

网友H:
电源的功率够不够

网友I:
确保硬件复位重启有效

网友J:
进入何种低功耗模式啊

网友K:
这个是个体的现象吗  换一片芯片也是这个现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