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支持串口下载吗

楼主(2021-04-08):
灵动的片子支持串口下载吗?或者需要怎么连线呀?没捣鼓明白。

网友A:
ISP吗?还是别的情况呢?
不了解的。

网友B:
你说的是串口的ISP吗?没有用过这种功能,不知道咋玩。

网友C(2021-05-23):
应该是支持的 可以参考一下数据手册 看看

网友D:
要看有没有Bootloader了。

网友D:
如果你先做支持串口的BL放进去,肯定就支持了。

网友E:
要看是哪个系列的芯片的,现在芯片大部分都支持串口下载了,因为这样方便升级。

网友F:
为啥非要串口下载呢?
有ISP的,就可以isp
没有的,要自己做类似BootLoader的形式;就是你划分区域,哪里存放boot,哪里存放主程序,哪里存升级文件

网友G(2021-07-01):
用jlink不行?

网友H:
选择串口1就行了。

网友I:
选择下载的模式了吗?

网友J:
楼主说的哪款芯片呢?

网友K:
就是串口的交叉连线方式了。

网友L:
串口的ISP可以下载程序。

网友M:
手册上有说明的。

网友N:
你是需要应用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