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华大技术支持,F460提供的EFM demo,efm_seqence_program跑飞了

楼主(2021-04-08):
uint8_t u8TestBuf[] =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
    uint8_t u8Len = 18u;

    /* Unlock EFM. */
    EFM_Unlock();

    /* Enable flash. */
    EFM_FlashCmd(Enable);
    /* Wait flash ready. */
    while(Set != EFM_GetFlagStatus(EFM_FLAG_RDY))
    {
        ;
    }

    /* Erase sector 61 62. */
    EFM_SectorErase(FLASH_SECTOR61_ADDR);
    EFM_SectorErase(FLASH_SECTOR62_ADRR);

    /* Sequence program. */
    EFM_SequenceProgram(FLASH_SECTOR61_ADDR, (uint32_t)u8Len, u8TestBuf);
    EFM_SequenceProgram(FLASH_SECTOR62_ADRR, (uint32_t)u8Len, u8TestBuf);

    EFM_MassErase(FLASH_SECTOR61_ADDR);

    /* Lock EFM. */
    EFM_Lock();

    while(1)
    {
        ;
    }

网友A:
现在看代码,脑袋晕晕的。怎么办。

楼主:
技术支持人呢?

网友B:
什么现象?估计是进入硬件错误中断了

网友C:
efm_seqence_program需要把相关代码定义在ram中执行编程,如果在flash内执行会跑飞……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现在看代码,脑袋晕晕的。怎么办。

那你只能做小菜菜

楼主:
引用 网友C:
efm_seqence_program需要把相关代码定义在ram中执行编程,如果在flash内执行会跑飞……
可以看看例程的read ...

请教一下 EFM相关的函数是必须要在ram上执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 EFM相关的函数是必须要在ram上执行???

https://blog.csdn.net/lijianboyangting/article/details/78471045
网上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