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50 使用custom hid 输出最后8个byte不正确

楼主(2021-04-08):
大家好!
最近再使用gd32F350 想着通过cumstom hid协议和其他芯片通讯
但是在usb调试的过程总,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红色圈住的后8byte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
代码中应该完整的传输完整的32个数组

还请大家解疑 万分感谢

网友A:
楼主的软件在哪里下载的,就是串口调试助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软件在哪里下载的,就是串口调试助手。

您需要嘛 ?
留个邮箱我发给你把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我传输的buff定义为局部变量 应该变为全局变量的

网友B(2025-05-30):
数据传输可能受到干扰或错误。

网友C:
报告描述符配置不正确?

网友D:
用的固件库或HID示例代码可能存在bug或版本不兼容问题。

网友E:
更新固件库或HID示例代码到最新版本。

网友F:
缓冲区溢出或地址错误,可能导致数据传输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