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TM32F3 COMP不进中断

楼主(2021-04-08):
使用STM32F3的COMP1,外部信号可以引发比较器输出反转. 但死活不进比较器中断

网友A:
开启外部中断21

楼主:
开启后程序会卡住

网友B:
将比较器输出屏蔽掉

网友C:
不起作用

楼主:
  LL_COMP_InitTypeDef COMP_InitStruct = {0};
  LL_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LL_AHB1_GRP1_EnableClock(LL_AHB1_GRP1_PERIPH_GPIOA);
  /**COMP1 GPIO Configuration
  PA1   ------> COMP1_INP
  */
        GPIO_InitStruct.Pin = LL_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Mode = LL_GPIO_MODE_ALTERNATE;
  GPIO_InitStruct.Speed = LL_GPIO_SPEED_FREQ_LOW;
  GPIO_InitStruct.OutputType = LL_GPIO_OUTPUT_PUSHPULL;
  GPIO_InitStruct.Pull = LL_GPIO_PULL_NO;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LL_GPIO_AF_8;
  L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LL_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Mode = LL_GPIO_MODE_ANALOG;
  GPIO_InitStruct.Pull = LL_GPIO_PULL_NO;
  L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COMP1 interrupt Init */
  NVIC_SetPriority(COMP_IRQn, NVIC_EncodePriority(NVIC_GetPriorityGrouping(),5, 0));
  NVIC_EnableIRQ(COMP_IRQn);

  COMP_InitStruct.PowerMode = LL_COMP_POWERMODE_ULTRALOWPOWER;
  COMP_InitStruct.InputPlus = LL_COMP_INPUT_PLUS_IO1;
  COMP_InitStruct.InputMinus = LL_COMP_INPUT_MINUS_VREFINT;
  COMP_InitStruct.InputHysteresis = LL_COMP_HYSTERESIS_NONE;
  COMP_InitStruct.OutputSelection = LL_COMP_OUTPUT_NONE;
  COMP_InitStruct.OutputPolarity = LL_COMP_OUTPUTPOL_NONINVERTED;
  LL_COMP_Init(COMP1, &COMP_InitStruct);

LL_COMP_Enable(COMP1);

void COMP1_2_IRQ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COMP_IRQn 0 */

  /* USER CODE END COMP_IRQn 0 */
        printf("\r\nCOMP_IRQHandler");
        //LL_EXTI_ClearFlag_0_31(LL_EXTI_LINE_21);
        //LL_EXTI_DisableIT_0_31(LL_EXTI_LINE_21);

  /* USER CODE BEGIN COMP_IRQn 1 */

  /* USER CODE END COMP_IRQn 1 */
}

网友A:
尝试开启外部中断21,开启后程序会卡住。
不知道是怎么卡了,卡在哪里,会不会你的中断服务问题导致的呢

网友D:
cubeF3有个例子

网友E:
开启外部中断卡死,检查是否中断标志位清除了;

网友F:
不进中断 检查下比较器相关的中断使能及NVIC配置正确了;

网友G:
你的外部中断干扰的吧,我感觉像,不好弄哦,咋办哦。

网友H:
COMP是什么呢

网友A:
单步调试的时候看看寄存器状态

楼主:
我也不知道comp是什么意思

楼主:
STM32F3自带比较器

网友I:
能进入其他中断吗

网友J:
外部干扰严重吗

网友K:
关注一下相关寄存器的状态

网友L:
屏蔽 一下比较器的输出试试看

网友M:
开启它的中断使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