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的单片机 不内置网络PHY吗?

楼主(2021-04-08):
STM32 的单片机 不内置网络PHY吗?

网友A:
有网络口 但是外面好像要加芯片 DP83848 之类的吧!

网友B:
有网络的接口就行!

网友C:
内置和外置有什么区别的,我只知道有以太网接口的。

网友D:
有的系列还是有的

网友E:
一般F4系列的都有,F7的也有

网友F:
有STM32F4

网友G:
ENC28J60控制器+STM32可以。

网友H:
有内置的网口的。

网友I:
楼主有什么设计要求?

网友J:
STM32F4集成了。

网友K:
STMF107和STMF407集成

网友L:
主要考虑价格的问题

网友M:
还有STM32F7的芯片。

网友N:
不集成PHY的价格便宜。

网友O:
部分系列有这个

网友P:
看你需要了,可以官网选型看看

楼主:
我感觉压根就没有

网友Q:
STM32 以太网模块需外接PHY.

网友R:
没有内置PHY

网友S:
应该是没有内置的

网友T:
需外接PHY才可以

网友U:
其本身内部没有phy

网友V:
不内置网络PHY

网友W:
本身没有内置 需要添加相关外部模块

网友X:
没有内置PHY的。工艺不兼容,真有内置PHY的CPU,也都是外挂芯片集成封装的。

网友Y:
没有内置,主要是PHY功耗较大,如果集成在MCU中散热是个比较麻烦的事情,我用过一款以太网接口芯片AX88796b,这家伙就集成了PHY,那个发热真是巨大,夏天可以到8-90℃,必须加散热片,否则几天就热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