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调光经验一:解决拍照频闪和调光平滑度:FP7125,FP7122,FP7195,FP7209

楼主(2021-04-08):
#申请原创#
现有的恒流调光芯片在调光方式上区分为PWM斩波调光和analog模拟调光,如下图所示,在PWM dimming状态下,LED亮度会有”亮“、”暗”两个状态,不同PWM duty下可以呈现出不同的亮度,当PWM dimming的频率过低的时候会出现频闪(Flicker)问题。採用analog dimming的话LED会恆亮,在dimming过程中IC只会改变输出电流值,LED亮度也会跟著改变,不会有频闪(Flicker)问题。

      当PWM dimming频率过慢的时候,如下图1会出现摄影机在某些影格(Frame)裡面是没有亮灯的情况,显示在影片画面上会出现所谓的频闪现象(Flicker)。当频率加快16倍如下图2的时候,每个影格(Frame)皆可抓取到正常亮度,最终显示在影片画面上就不会有频闪现像(Flicker)。特别注意:每个摄影机的规格不同,不管是截取影格或是截取时间…等等差异,在960Hz调光下都还是有可能出现频闪(Flicker)问题,如果为了适用多数摄影应用,会建议调光频率需要再往上提升以避免出现频闪(Flicker)现象。

       下图1为显示色彩的CIE 1931色彩空间图,显示了人眼感知的色域空间,下图2 是OSRAM的LED产品规格书中标示的色度对应电流的偏移座标图,从这参数可得知LED通过不同电流大小的时候色度是会有偏移的效应。
        在调光控制上,analog模拟调光因为是直接改变电流值达到亮度调光效果,所以也间接产生了色度偏移的效应。
        相对的在PWM斩波调光方面,因为不改电电流值,所以不会产生色度偏移的效应,对于色度较灵敏的产品使用PWM斩波调光效果会比较好。

      现今在调光方式大致可分为线性曲线(Linear)与指数曲线(logarithmic)两种。指数曲线调光是为了补偿两个常被忽略的参数。

       第一个是下图1的人眼亮度感知曲线,仪器测量出来的亮度与人眼感知的亮度呈现了指数函数的曲线,尤其是在低亮度时候,仪测量测出小幅度的变化,人眼却可以感知大幅度的亮度变化,反之在高亮度时候,人眼感知幅度会开始下降。

        第二是LED本身特性,如下图2所示,电流对亮度关系并非理想线性变化,也是呈现较趋缓的指数曲线,所以就算电流以理想的线性曲线输出,实际量测到的亮度也不会是线性变化。(此特性Analog模拟调光较为明显)

       所以最佳的调光效果必须要调光信号或是LED驱动芯片其中一个有指数曲线的支援,最终效果才会最为平顺。目前市场上的LED驱动芯片都是为Linear dimming curve,必须依赖dimming signal支援指数曲线,最终才能达最佳平滑调光效果。

目前支持无频闪调光应用的芯片方案主要分为以下几种:

1,  analog模拟调光,支持PWM(需转为电压信号,调光频率不限)和直接电压信号

FP7103規格書.pdf (3.56 MB)
2,PWM斩波调光,支持PWM数字信号(频率1-20KHz)

3,PWM转analog模拟调光,支持PWM(直接输入,调光频率不限)和直接电压信号

经验分享:李生(VX同号):13691661579     QQ:3382748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