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写不去数据

楼主(2021-04-08):
使用cubemx生成STM32F103ZE简单的读写SD卡的时候,写不去数据

网友A:
读出来的数据?

网友B:
看网上大家的教程也都是调用同样的函数接口

楼主:
唯一不同的是HAL_SD_WriteBlocks(SD_HandleTypeDef *hsd, uint8_t *pData, uint32_t BlockAdd, uint32_t NumberOfBlocks, uint32_t Timeout)
这些参数不同。

网友C:
没有的啊

楼主:
可以把你的demo发我看看嘛

网友D:
是不是库的版本比较低啊

网友E:
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楼主:
我用的最新版本的库,换用低版本就好了

网友F:
将demo 发出来看看,看看咋回事。

网友G:
看来不一定是高级的号啊

网友H:
用标准库试一下

网友I:
详细的现象是什么

网友J:
能正常读取数据吗

网友K:
是不是写保护了啊

网友L:
有什么反应吗

网友M:
每次都写不进去吗 第一次可以写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