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门狗是如何工作的

楼主(2021-04-08):
是否可以定时,如何定时,谢谢
sfr  WDTRST  =   0xA6;
sbit key = P3^1;
/*------------------------------------------------
                    喂狗
------------------------------------------------*/
void Rst_Watchdog( void )
{
        WDTRST  = 0x1E; //先赋值1E 然后赋值E1
    WDTRST  = 0xE1;
}

/*------------------------------------------------
                    主函数
------------------------------------------------*/
void main( void )
{
        int i;

        Rst_Watchdog();

        for( i = 0; i < 500; i++)//这里的这个循环有什么用,如果喂狗的话这样好像意义不大
        {
                Rst_Watchdog();
        }
    P1=0x00;
        while(!key)

        {
         P1=0x55;

        }
}

网友A:
仔细看看芯片资料

楼主:
正在看,我发现,如果上面的key如果不按的话,看门狗复位会从main开头开始运行,但是如果按下的话,复位后会从while循环开始

网友B:
http://baike.baidu.com/item/看门狗/6518878#viewPageContent

网友C:
嗯,楼主可以先看百度的基本原理,然后看数据手册,然后再有疑难,再来问。

楼主:
谢谢,看过了,也有了基本了解,但是还有些问题

网友D:
这个程序应该有问题吧,main里面连个主循环都没有,怎么运行啊?

网友E:
是啊,喂狗就是应该在主循环里喂的。

网友F:
就是持续持续的喂狗,就可以了。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网友G:
独立工作的。

网友G:
所以必须的主程序喂狗。

网友H:
看门狗类似于一个计数器,如果没有定时给它一个喂狗信号(相当于计时清零信号),计数到时就会输出一个脉冲信号。

网友I:
需要仔细看看资料。很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