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KF8F4158驱动2104S

楼主(2021-04-08):
为啥我弄得电路H桥电机驱动,总是烧12V电源芯片啊,有用的么?

楼主:
开始的时候,我用的317作为12V的电源,带一个小电机还能运行,但是用317的时候,我把小电机换成了灯泡,1个灯泡还行,灯泡一多,317就烧掉了,我寻思换一个大封装的7812会好一点,结果7812连小电机都带不起来直接烧,可能是2104的电流太大,但是不明白2104的电流有那么大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开始的时候,我用的317作为12V的电源,带一个小电机还能运行,但是用317的时候,我把小电机换成了灯泡,1个 ...

自举电容我用的10uF的,频率是2KHz

网友A:
烧的主要原因,应该是你的电源芯片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的主要原因,应该是你的电源芯片的问题

这个怎么说呢,可以说是电源芯片的问题,也可以说不是,电源芯片还是原来的317,找到了其他的原因,解决了

网友B:
是不是电源的问题?究竟咋回事?

网友C:
是不是电源的问题?为什么?

网友D:
电流太大?

网友D:
那你测测电流,是不是这个电机不是标称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