幅值对不

楼主(2021-04-08):
我搞一款时钟芯片,接32.768Khz晶振。
时钟芯片是ISL12026,3.3V电源。
我测了一下波形,见附件。
以下是X1脚上的波形幅值对不对

网友A:
你是说时钟芯片吗?你给的电压对吗?芯片的电压对不对。

网友B:
X2的波形无关紧要

楼主:
X1脚上的波形是比较理想的正弦波,X2脚上的波形好像只有半个周期。

网友C:
嗯,关键要看这个波形的频率

网友D:
s是啊,很多偏差就是因为频率不是32.768KHZ造成的

楼主:
谢谢!那么幅值也无关紧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