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PI DR寄存器写值

楼主(2021-04-08):
但是发送缓冲区一直非空

楼主:
最近想读一下mpu6500的值,但spi一直无法向其发送数据,今天看了看寄存器,发现SR寄存器的发送缓冲区为0,即非空

网友A:
说明数据卡在了这

楼主:
不应该是硬件自动从发送缓冲区到移位寄存器然后发送的吗

楼主:
/* SPI5 init function */
void MX_SPI5_Init(void)
{
        /* Peripheral clock enable */
  LL_AHB1_GRP1_EnableClock(LL_AHB1_GRP1_PERIPH_GPIOF);
  LL_APB2_GRP1_EnableClock(LL_APB2_GRP1_PERIPH_SPI5);

  LL_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LL_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

  /**SPI5 GPIO Configuration
  PF6   ------> SPI5_CS
  PF7   ------> SPI5_SCK
  PF9   ------> SPI5_MOSI
  PF8   ------> SPI5_MISO
  */
  GPIO_InitStruct.Pin = LL_GPIO_PIN_7 | LL_GPIO_PIN_9 | LL_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Mode = LL_GPIO_MODE_ALTERNATE;
  GPIO_InitStruct.Speed = LL_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GPIO_InitStruct.OutputType = LL_GPIO_OUTPUT_PUSHPULL;
  GPIO_InitStruct.Pull = LL_GPIO_PULL_NO;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LL_GPIO_AF_5;
  LL_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

  SPI_InitStruct.TransferDirection = LL_SPI_FULL_DUPLEX;
  SPI_InitStruct.Mode = LL_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DataWidth = LL_SPI_DATAWIDTH_8BIT;
  SPI_InitStruct.ClockPolarity = LL_SPI_POLARITY_LOW;
  SPI_InitStruct.ClockPhase = LL_SPI_PHASE_1EDGE;
  SPI_InitStruct.NSS = LL_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BaudRate = LL_SPI_BAUDRATEPRESCALER_DIV128;
  SPI_InitStruct.BitOrder = LL_SPI_MSB_FIRST;
  SPI_InitStruct.CRCCalculation = LL_SPI_CRCCALCULATION_DISABLE;
  SPI_InitStruct.CRCPoly = 10;
  LL_SPI_Init(SPI5, &SPI_InitStruct);

  LL_SPI_SetStandard(SPI5, LL_SPI_PROTOCOL_MOTOROLA);

}

//Read a register from MPU6500
uint8_t MPU6500_Read_Reg(uint8_t const reg)
{
  static uint8_t MPU_Rx, MPU_Tx;

  MPU6500_NSS_Low();

  MPU_Tx = reg | 0x80;       //首字节第一位为读写位, 0为写, 1为读
                                 //MPU每次读写操作传送两个字节,第一个字节是寄存器地址,第二个是数据
// LL_SPI_TransmitData8(SPI5, MPU_Tx);
  SPI5->DR = MPU_Tx;
  delay_ms(1);
//  MPU_Rx = LL_SPI_ReceiveData8(SPI5);
  while((SPI5->SR & 0x01)==0x01)         //判断接收区是否为空,即判断是否接收到数据
  {
        MPU_Rx = SPI5->DR;
  }
  delay_ms(1);
  MPU6500_NSS_High();
  return MPU_Rx;
}

网友B:
是否一直没有发送成功呢

网友C:
第一次写入DR后就会置位,你虚发一个字节就行了.

网友D:
能手动清除吗

网友E:
用示波器看看啥现象

网友F:
什么原因呢,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G:
是不是一直没有发送出去啊

网友H:
寄存器如何配置的啊

网友I:
这个寄存器的值可以手动更改吗

网友J:
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K:
可以手动清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