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这个报错什么问题

楼主(2021-04-08):
C51, ce, ge, I/O, IO, ni
报错如下:
*** FATAL ERROR L210: I/O ERROR ON INPUT FILE:
     EXCEPTION 0021H: PATH OR FILE NOT FOUND
     FILE: C:\KEIL\C51\LIB\L51_BANK.OBJ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A:
L51_BANK.OBJ没有找到。

网友B:
你是不是在写翻ROM bank程序啊?

网友C:
楼主是怎么回事发出来分享一下,我也碰到这种情况了

楼主:
哦,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D:
清理工程看看。

网友E:
是不是额路径什么的有问题啊

网友F:
烧写程序时候报的错?

网友G:
可以将错误的图片贴出来吗?我看看什么问题。

网友H:
按照道理来讲应该不是路径的问题

网友I:
OBJ是什么文件啊

网友J:
目标文件不存在

网友K:
从报错信息来看,是文件不存在或文件指定路径不对,是不是你的头文件路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