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字模软件勾勒的图形代码中的列写入程序就不对

楼主(2021-04-08):
双色8X8点阵 其他代码没有问题,unsigned char  segout[8]={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8列代表点阵的八列  可是我用字模软件勾勒的图形代码中的列写入程序就不对

网友A:
需要的,你换算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难道列的代码是固定的?

网友C:
勾勒出的代码图形是个什么样子的?

网友D:
字模取字的两个步骤有没有弄错?

网友E:
连接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F:
不知道你到底出现的什么样子,也不好回答,选中那一列的代码是固定的,高电平有效,共阴的吧

楼主:
代码是unsigned char  segout[8]={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8列
unsigned char code tab[]={    0x00,0x6C,0x92,0x82,0x44,0x28,0x10,0x00   };

网友G:
行列数据送的对不对,把你的现象发上来和原图对比一下就看出来了

网友H:
你取模的顺序和原来的顺序不同

网友I:
扫描时间延长些 或许就能看出问题了

楼主:
嗯 这个我知道 所以方向是反的  可是如果我把案例中的行列代码全部换了连图形都出不来了

楼主:
板子上是用595连接的8X8双色点阵,一个595连接公共端,  再用两个级联连接双色引脚,是不是说公共端控制的列的代码 所以是固定的?

网友J:
好像是哦

楼主:
好吧,再说吧, 多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