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使用STM32与CH340G通信是不是容易出问题?

楼主(2021-04-08):
使用STM32与CH340G通信是不是容易出问题?

楼主:
设计了一个简单的电路板,通过串口(CH340G)与STM32通信,但是不稳定,经常没反应,不确定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淘宝上大把ch340g模块,用起来没什么问题。

网友B:
你找个模块抄一下就是了

网友C:
用cp2102吧,稳定。

网友D:
直接用ST32 USB 生成CDC类

网友E:
或是干脆用STM32 生成ch340G ,还整啥 ch340g

网友F:
可以去外包发布项目

网友G:
用示波器看看是哪个方面的问题

网友H:
这个我以前用过,没有问题啊。你把原理图和I2C 代码发出来看一下。

网友I:
正常来说不会出问题的,肯定是你哪里有问题了

网友J:
容易出什么问题啊

网友K:
楼主出现什么问题了呢

网友L:
cp2102是哪家的芯片啊

网友M:
这俩芯片有什么不同啊

网友N:
正常来说不会出问题的

网友O:
楼主是想做下载电路吧,我就是自己做的板子来做下载程序用,绝大多数都没问题,也有出现过一些无法下载的, 一直找不到原因,只能废掉那块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