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是不是很多指令都影响AC值

楼主(2021-04-08):
4BIT指令

网友A:
是啊,比如OR和ORM

楼主:
那这两个指令怎么会影响累加器AC的值

网友B:
OR 是指RAM的值与AC的值或,并且将值送到AC

网友A:
ORM 是指RAM的值与AC的值或,并且将值送到AC和RAM当中

网友C:
可以将更详细一点吗 这些确实我也想学习学习

楼主:
我看了指令手册中ORM指令不会影响AC的值啊

网友D:
4bit mcu基本所有的指令操作都需要ACC参与的。所以一般都会改变ACC的值。

网友E:
4bit的很少会需要用到

网友F:
一般是在寄存器操作中,要不要影响改变对应寄存器值而已。

楼主:
怎么解释。。

网友G:
需要ACC参与的指令都会改变ACC的值

网友H:
也就是OR和ORM区别就是OR不改变寄存器值,而ORM改变寄存器的值。

网友I:
一般操作指令(除跳转和判断等指令)的结果都是在ACC中

网友J:
是不是修改寄存器一般才会造成影响

网友K:
OR和ORM的区别倒是没有注意到 基本都是用的一个

网友L:
嗯,只是根据指令判断是否需要传送到对应的寄存器而已。

网友M:
OR指令的结果就在ACC中,但是不传送到寄存器中;
ORM指令的结果在ACC中,同时也传送到对应的寄存器中。

网友B:
对,所以在仿真调试的时候,ACC肯定是每执行一条指令就有新的结果了。

网友A:
详细参考一下对应的芯片资料和规格书的指令部分。

网友N:
看指令总表就可以了。。

网友O:
很少使用4bit单片机,持续关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