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共阳极数码管

楼主(2021-04-08):
数码管管叫上都出现了该出现的电平但是数码管就是不亮,大家帮忙想想问题可能出现在哪儿?

网友A:
属性改为digital试试看看。。

网友B:
直接在PROTEUS里,先测试一下一端接地,一端通过小电阻接电源。看亮否?

网友C:
在protues里仿真不用设置单片机呀,它不是都是设置好的吗?

网友D:
我弄了一个小的程序数码管亮而且延时程序跟现在这个程序的延时是一样的。

网友E:
单步执行一下吧,看看能不能显示。

网友F:
公共端时序不对

网友G:
电流不足了。

网友:
单个能点亮吗

网友H:
说的不是很详细呢

网友I:
把你的原理图上传看看。

网友J:
光猜测判断问题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属性改为digital试试看看。。

属性改为digital?

网友L:
没有延时函数

网友M:
引用 网友D:
我弄了一个小的程序数码管亮而且延时程序跟现在这个程序的延时是一样的。
...

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N:
是数码管的问题吗

网友O:
数码管确定反了吧

网友I:
把你的程序也上传看看。

网友H:
共阳极数码管?

网友J:
没有硬件怎么解决呢

网友:
这个硬件原因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属性改为digital试试看看。。

属性改为digital这个是什么

网友G:
用个三极管吧。

网友L:
代码延时以后才能显示数据。

网友N:
不是你的程序问题吗

网友M:
有可能驱动不足。

网友O:
这个电平怎么弄呢

网友P:
一般要先关com端然后送显示码,再开com端。

网友Q:
在用于高亮度应用的投影仪中,使用 3 个 DLP 芯片 - 分别处理绿色、红色和蓝色。

网友R:
你用万用表测了吗,看一下你的数码管的电路?

网友S:
共阴极还是共阳极啊?

网友T:
最好发下图看看呗

网友U:
拿个万用表量一下不就清楚了,没有万用表用稳压电源

楼主:
一个一个测试,先固定一个脚

网友V:
驱动能力不足。

网友W:
楼主看看你的电路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X:
使用上拉电阻了吗

网友Y:
可能数码管的电流不够大。

网友Z:
使用三极管作为驱动。

网友AA:
共阳还是共阴设计的?

网友AB:
你如果不知道管脚定义,真的要一个一个测了,先判断

网友AC:
先判断极性,然后判断具体定义

网友AD:
以前我第一次买这个,老板也不知道定义,我就回去用电池一个一个测量的

网友AE:
如果没有手册还真的很麻烦

网友AF:
需要一个字码表

网友AG:
一般就两种,你分别测试一下,看看具体是哪种

网友AH:
首先万用表 看看有没有电平变化啊如果电平 写数字的时候 电平 有变化 ,那是不是驱动能力不够

网友AI:
直接用那个3.3v的纽扣电池测一下,会不会亮?是不是数码管本身问题啊

网友A:
你能把话说清楚一点吗???到底是仿真还是实物呀?

网友U:
用三极管或者573 595驱动

网友AJ:
看看控制电压是多少

网友AK:
首先看看程序到底输出电压了没有

网友E:
硬件怎么连接的

网友AL:
在哪里更改属性啊

网友AM:
控制电压是多少

网友AN:
咱们常用的是共阳极还是共阴极的啊

网友AO:
用三极管驱动

网友AP:
看看有没有电平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