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HK32F030MJ4M6的IOMUX多重映射无法使用

楼主(2021-04-09):
工程文件:IAR V6.7

首先已经宏定义了芯片型号
  1. #define HK32F030MJ4M6 //定义芯片型号

用以下代码可以成功的把HK32F030MJ4M6的第1脚输出高电平点亮LED

int main(void)
{
  GPIO_InitTypeDef m_gpio;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IOMUX, 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C, 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D, ENABLE);

  m_gpio.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m_gpio.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m_gpio.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m_gpio.GPIO_Speed = GPIO_Speed_Level_2;

  m_gpio.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GPIOD, &m_gpio);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6);

  while (1)
  {
  }
}

但是用以下代码则无法把HK32F030MJ4M6的第1脚输出高电平

int main(void)
{
  GPIO_InitTypeDef m_gpio;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IOMUX, 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C, 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D, ENABLE);

  m_gpio.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m_gpio.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m_gpio.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m_gpio.GPIO_Speed = GPIO_Speed_Level_2;

  //PD6 TO PA1 as GPIO
  m_gpio.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OMUX_ChangePin(IOMUX_PIN1, IOMUX_PD6_SEL_PA1); //SOP8  PIN1(PD6) PA1 IO
  GPIO_Init(GPIOA, &m_gpio);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1);

  while (1)
  {
  }
}

也试过直接用寄存器操作也是没有任何效果
  1. GPIOMUX->PKG_PIN_SEL |= IOMUX_PD6_SEL_PA1;

就像是IOMUX时钟没有被打开一样
所以不止是第1脚不能映射,所有支持映射的IO管脚都试过都不行

不知道有朋友遇到过类似问题没?
注:我试过HK32F030MF4P6可以成功将NRST管脚映射成PA0使用,但HK32F030MJ4M6死活不行,
  1. GPIOMUX->NRST_PIN_KEY = 0x5AE1;
  2. GPIOMUX->NRST_PA0_SEL = 0x01; //将NRST管脚映射为PA0管脚使用
结贴:芯片的问题,换一个芯片就好了,芯片居然只坏端口映射部分

网友A:
这个代码看上去,头疼的要命,还是五颜六色的,就更不知道从何处着手了。不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代码看上去,头疼的要命,还是五颜六色的,就更不知道从何处着手了。不累吗? ...

抱歉,已将字体设置成全黑

网友B(2021-09-16):
楼主还在用8脚的MCU吗,串口 GPIO EEPCOM可以调通,其他定时器 PWM AD 功能通通搞不定,你哪里是不是这样情况???

@yingdian6 :慢慢来嘛。。莫着急。。
@ks11900 :开发板已经在吃灰,不想弄它了
你这搞得我不敢上了。。。我刚说想弄几个做做小玩意呢。。。8脚m0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C(2021-10-19):
这个东西比较不错的,很棒的应用。

网友D:
这个东西确实不错的,很棒的一种应用。

网友E:
不错的思路,很棒的想法。感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