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采样相互影响

楼主(2021-04-09):
当通道0采样时,通道1的值是通道0的一半左右,通道1采样时,通道0的值是通道一的一半左右,已经测量了外部电压正确,AD采样值不正确,排除了电路问题。同时也检查了ADC转换时间也符合最低要求。请问是为什么?下面是AD采样程序。
void AdConvert(void)
{
    if(FALSE == M0P_ADC->CR0_f.START)
{
                switch(channle){
                case 0:
                     adbuf[0]= M0P_ADC->RESULT0_f.RESULT0;
                     channle =1;
         M0P_ADC->CR2 = 1<<channle;  //0x00001000

        break;

                 case 1:
                       adbuf[1]= M0P_ADC->RESULT1_f.RESULT1;
                      channle =0;
           M0P_ADC->CR2 = 1<<channle; //0x00000010

        break;
                default: channle =3; break;
                }

                Adc_ClrAccResult();
                Adc_Start();
                waitCnt = 0;

        }
        else {
                if(++waitCnt >= 500) {
                        waitCnt = 0;
                        AdcConfig();
                }
        }
}

网友A:
两个通道转换时,通道0转换,完成后延时,通道1转换,完成后延时,依此类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通道转换时,通道0转换,完成后延时,通道1转换,完成后延时,依此类推 ...

对的  我现在就是采样完以后换通道,然后退出采样,等10ms再进入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通道转换时,通道0转换,完成后延时,通道1转换,完成后延时,依此类推 ...

可是 还是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A:
找CPU厂商的技术支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的  我现在就是采样完以后换通道,然后退出采样,等10ms再进入采样

从采样保持的原理来理解,应该这样做:采样->ADC,切换通道,延时,采样->ADC,切换通道,依此循环,就是要给采样足够的时间,采样是对电容充放电,需要时间。ADC完成后先切换通道,再延时。

网友C:
切换通道后,先采样2次丢弃,第三次结果开始采用。
延时解决不了的。

网友D:
很多单片机,包括国产的,我都是开AD采样完后关AD,我想应该还是楼主配置出了问题。

网友D:
顺便说一个以前碰到的问题,STM8S001芯片,AN2无论如何都不能采样到正确的数据。这个问题整整一个晚上不能解决,还是万能的网络找到了答案【AN2】引脚说明上带【】需要通过配置位实现,配置位是编程时选项,不是源程序中的代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顺便说一个以前碰到的问题,STM8S001芯片,AN2无论如何都不能采样到正确的数据。这个问题整整一个晚上不能 ...

【】里面是选项字节,哥哥,玩这个的都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E:
M0P_ADC->CR2 是通道选择寄存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里面是选项字节,哥哥,玩这个的都知道怎么回事

问题在在于我不知道选项字节在代码中如何实现????

网友F:
苏州单片机开发,可以 联系电话:18260216241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问题在在于我不知道选项字节在代码中如何实现????

这个确实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