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_无符号数据比较时候的注意事项分享

楼主(2021-04-09):
  unsigned char dataTest;
  dataTest=3;
    if((u8)(dataTest-0x40) < 0x31)   //
    {
      dataTest=0;  //
    }
    else
      dataTest=1; 正确到这里
// --------------------------------------------------------------
  unsigned char dataTest;
  dataTest=3;

    if((dataTest-0x40) < 0x31)   //
    {
      dataTest=0;  // 错误到这里  dataTest-0x40=0XFFC3 ,会认定是负数
    }
    else
      dataTest=1;

使用的是IAR MSP430 开发环境, 我是一名合肥的单片机开发者,有兴趣加个好友,交流交流

如果IF(..<0X71) { } ELSE { },什么事都没有。要专注于过程及中间变量。
这叫做中间值溢出,错误的。不能差值比较,应是正值比较,或者数据类型为CHAR.

楼主:
说错了,删除了

网友A:
uchar a,b,c;
a = 1;b=2;
c = a - b;
c = ?
不同的开发环境有不一样的结果,有的是0,有的是0xFE.
同样的a--;a--; 有的编译器是0,有的是0xFE.

网友A:
现在我是不管什么单片机,什么开发环境,都先比较再计算:
if(a > b)c = a - b;//防止想不到的问题出现。

网友B:
无符号数怎么会有负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符号数怎么会有负数的问题???

你下载IAR 把我的代码放上去 看一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