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552G用什么烧录器?

楼主(2021-04-09):
有一款产品用到USB,原来是CH334+STM8实现的。现在STM8实在令人无法忍受了。想问一下,CH552用的是什么烧录器。

@qqtfh :是的
@WCHTech2 :是直接芯片的USB引脚接到电脑,就可以烧录吗?
@WCHTech2 :谢谢您!
可以通过USB或者串口下载烧录,PC端ISP烧录工具:http://www.wch.cn/downloads/WCHISPTool_Setup_exe.html,或者使用脱机烧录器离线烧录,具体可咨询销售:025-52638388

网友A:
从官网直接购买就可以了。批量烧录的。

网友B:
官网购买批量烧录器。

网友C:
官网没找到,麻烦给个购买方式,谢谢

直接联系销售哈:025-52638388

网友D:
直接找代理商买也可以

网友E:
用批量烧录的

网友F:
USB直接就可以烧录了,如果要是批量的话,就要有批量的工具了。

网友G:
直接在代理那边购买即可。

网友H:
官网有下载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