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各位高工推荐一款合适SAR ADC驱动的运放

楼主(2021-04-09):
设计上选用了一个OPA4197运放做ADC驱动,结果交期太长了,有没哪位朋友帮推荐个性能差不多的放大器,关键要好买的.....SOIC-14封装的

OPA4197参数如下:

@aprilis999 :那选国产的优秀生,圣邦微电子,做模拟IC在国内是一流的。设计工程师都有模拟大厂的背景。在信号连应用上,可靠。
@zyj9490 :211价格20大洋的单运放!!!如果我壕到这个程度我还会纠结这个选型问题吗?大神...
OPA211

楼主:
价格10大洋以下哈

网友A:
如果没有参数要求,则什么运放都可以。

网友B:
如果不用36V这么高的电压,国产的零温漂芯片就很好用

这种SAR的驱动器要求有一定的带宽和足够的压摆率,驱动能力,以使信号能够迅速建立并稳定,为了保证足够的精度,增益平坦度,THD都有所要求。国产器件厂商连个网站和产品目录都没,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