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F407的SPI读写问题

楼主(2021-04-09):
最近在调试NRF24L01模块,遇到了几个问题:1NRF24L01的最大时钟频率是多少?(我在网上找的最大不超过10MHz)
2先带上SPI配置的程序
  • //配置系统时钟
  • //        SystemInit();
  •         /*APB1 84MHz,具体有哪些在此时钟上可跳进去查看*/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ENABLE);        /* 84MHZ*/
  •
  •         /*APB2 168MHz 具体有哪些在此时钟上可跳进去查看*/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 RCC_APB2Periph_SYSCFG | RCC_APB2Periph_SPI1, ENABLE);/* 168MHZ */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C | RCC_AHB1Periph_GPIOE | RCC_AHB1Periph_GPIOD | RCC_AHB1Periph_GPIOA | RCC_AHB1Periph_GPIOB | RCC_AHB1Periph_GPIOF, ENABLE);
  • }

  •           /* <font color="#ff0000">IRQ(PB8)    CS(PB7)   CE(PB6) </font>  */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GPIO_Pin_8;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普通输出模式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推挽输出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100MHz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上拉
  •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PG6,7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普通输出模式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100MHz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上拉
  •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PB14

  •   /* <font color="#ff0000">SPI_MISO(PB4)    SPI_MOSI(PB5)   SCK(PB3</font>) */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PB3~5复用功能输出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复用功能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推挽输出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100MHz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上拉
  •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3,GPIO_AF_SPI1); //PB3复用为 SPI1
  •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4,GPIO_AF_SPI1); //PB4复用为 SPI1
  •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5,GPIO_AF_SPI1); //PB5复用为 SPI1
  •         //这里只针对SPI口初始化
  •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SPI1,ENABLE);//复位SPI1
  •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SPI1,DISABLE);//停止复位SPI1
  •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0);
  •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设置SPI单向或者双向的数据模式:SPI设置为双线双向全双工
  •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设置SPI工作模式:设置为主SPI
  •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设置SPI的数据大小:SPI发送接收8位帧结构
  •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串行同步时钟的空闲状态为高电平
  •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串行同步时钟的第二个跳变沿(上升或下降)数据被采样
  •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NSS信号由硬件(NSS管脚)还是软件(使用SSI位)管理:内部NSS信号有SSI位控制
  •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16;                //定义波特率预分频的值:波特率预分频值为256
  •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指定数据传输从MSB位还是LSB位开始:数据传输从MSB位开始
  •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CRC值计算的多项式
  •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根据SPI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SPIx寄存器
  •         SPI_Cmd(SPI1, ENABLE); //使能SPI外设
  •         SPI1_ReadWriteByte(0x31);//启动传输

  • u8 SPI1_ReadWriteByte(u8 TxData)
  • {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         SPI_I2S_SendData(SPI1,TxData); //
  •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         return SPI_I2S_ReceiveData(SPI1); //
  •
  • }

然后问题出在了SPI1_ReadWriteByte函数,不管我写入的是0X31还是0X22或是其他,仿真调试看到的DR寄存器里都是0XFF.插上NRF24L01模块以后也是如此。先让大佬们看看我的SPI配置有什么问题,感激不尽

网友A:
没有看到相关外设和GPIO时钟的开启。另外可以测试下SPI的信号数据波形是否正常..

网友B:
1.io口时钟使能代码没有看到
2.TxData没有看到写数据代码
3.第一段代码和第二段代码 关于PB678引脚的定义有点不一致啊 第一段代码你这是写来干嘛的啊

网友C:
直接用CUbe配置,妥妥的!!!!

网友D:
CPOL和CPHA的配置有没有问题,贴一下模组的SPI协议,还有最好先用示波器看一下输出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