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楼主(2021-04-09):
就是设置单片机定时器/计数器时,那个TMOD用汇编语言输入什么数据能设置其工作方式,例如MOV TMOD,#11H什么意思

楼主:
             FX EQU P3.2
             SD EQU P3.3

              ORG 000H
              LJMP START
              ORG 00BH
              LJMP ZHONG

      START:
              MOV TMOD,#11H
              MOV TH1,#3CH
              MOV TL1,#0B0H
              SETB TR1
              MOV R7,#20
              SETB EA
              SETB ET1
              MOV A,#0FEH
              MOV P2,A
              SJMP $
     ZHONG:
              MOV TH1,#3CH
              MOV TL1,#0B0H
              DJNZ R7,LOOP1
              MOV R7,#20

              JB SD,LOOP2
              MOV R7,#10

     LOOP2:   JB FX,LOOP3
              RL A
              MOV P2,A
              LJMP LOOP1
     LOOP3:   RR A
              MOV P2,A

     LOOP1:   RETI

  这个简单的控制流水灯程序,但是我把定时器T0,改为T1,那它相应的IT0,TH0,TL0,TR0不都从0改为1吗,那我改过之后为是么运行流水灯不动,能帮我看一下吗。谢谢哈

tyw
TMOD定时器工作模式寄存器没定义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简单的控制流水灯程序,但是我把定时器T0,改为T1,那它相应的IT0,TH0,TL0,TR0不都从0改为1吗,那我 ...

不是这么死搬硬套改的,你要学会看手册,每个寄存器、每个控制位的不同左右,楼上的截图就是参考,要查手册去改

网友B:
现在C很普及了,直接学C吧

网友C:
看手册,仔细核对寄存器的说明。

网友A:
楼主,汇编语言只是帮助你理解单片机工作原理的,真正开发程序要用C语言,C语言写程序效率高很多,C语言程序写好了,由PC电脑编译软件转换成汇编语言,不用你自己去考虑怎么MOV这MOV那,怎么跳转这跳转那,人工去考虑这些跳转啊、MOV啊,效率太低!
最初的单片机程序是写在纸带上的,靠打孔来识别0、1代码,纸带来保存程序指令,后来有了ROM、RAM,就产生了汇编语言,这些MOV等等指令只是8位0、1代码的助记符,单片机CPU只能识别0、1代码,根据这些代码来操作ROM、RAM数据、指令,进而按时序来控制IO等设备。

网友A:
C语言——汇编语言——二进制代码——烧录到单片机ROM——单片机启动,执行ROM程序,这是单片机程序开发一条龙过程,现在的ROM都是Flash了。
你写的程序,不管是C语言也好,汇编语言也罢,将来放到单片机里面都是这种二进制代码,而且是按照存储的地址有序存放,然后单片机CPU从第一行第一条程序指令开始执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简单的控制流水灯程序,但是我把定时器T0,改为T1,那它相应的IT0,TH0,TL0,TR0不都从0改为1吗,那我 ...

网友E:
昆山单片机开发,联系电话:18260216241

网友F:

中断相量没改呀,001bh

网友F:

中断向量(入口地址)没改!

网友G:
中断入口不对

网友H(2021-05-13):

我们公司从事单片机软硬件设计有15-16年了,经验丰富; 专业承接单片机项目合作, 有兴趣请联系曾先生: 13530261732,QQ:  277839662,微信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