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教程]
Nuvoton_N76E003使用教程

楼主(2021-04-09):
一、搭建开发环境

1、下载并安装Keil C-51 uVersion

2、下载并安装Nu-Link_Keil_Driver

楼主:
二、运行示例代码
1、下载N76E003示例代码:

2、点击Keil C-51 “project”–>“open project …”,打开示例代码“GPIO”,路径:\N76E003_SampleCode_Keil_C51_V1.0\Sample_Code\1.GPIO:

3、执行示例代码:

注意:1为编译代码。2为下载代码到芯片,必须正确外接烧录器与目标芯片才能执行。3为调试代码,必须正确外接烧录器与目标芯片才能执行。

楼主:
三、新工程与配置Keil C-51 uVersion
1、新建工程文件夹:

2、Keil C-51 uVersion 新建工程

3、新建.C文件:

4、加载Nuvoton Common文件。

具体代码编写请参考示例代码和规格书。

4、定义Keil C-51 uVersion编译工具:

加载头文件:

按“Setting”键确认连接是否正确,如下窗口所示,例如:

注意:必须正确外接烧录器与目标芯片才能执行,如果没外接烧录器与目标芯片可以跳过次步骤。

配置flash 编程工具:

点击OK。

5、 下载代码。
6、 开始和停止调试代码。

7、 运行代码。

楼主:
四、另一种快速建立工程方法

使用下载的示例代码,直接修改文件名称。

楼主:
五、文档下载

1、N76E003规格书

2、Nu-link 烧录器资料下载

楼主:
六、注意事项

1、看门狗
使用Keil uVersion下载程序时,请注意WDT Option选项,如果选择一直运行看门狗,要记住喂狗,否者程序会自动复位。

2、Keil uVision5 **

在使用keil uVsion5的编译的时候出现* RESTRICTED VERSION WITH 0800H BYTE CODE SIZE LIMIT; USED: 08B5H BYTE (108%).

  直译过来就是你的keil为2048字节代码限制的版本,而你使用了2226字节,为什么有限制呢,因为你的keil没有**,若不**Keil,那么我们程序容量会被限制在2k内。若**,代码的容量将不被限制。

解决步骤:

  第一步:打开Keil编译器

  第二步:单击【File】

  第三步:单击【License Management】

  第四步:复制License Management界面中的CID号

  第五步:打开注册机(百度搜索下载)

第六步:将keil的CID号粘贴到注册机的CID号框中

  第七步:点击【Generate】将会生成激活码

  第八步:把生成的激活码复制粘贴到keil的New License ID Code(LIC)里

  第九步:然后点击【Add Lic】

   注册完成之后,会在License Management界面中间的PK51的后面添加使用截止日期到2020,说明已经成功**了。

  会有这样的界面,你就成功了!!!

2.1、如果在**过程中,出现you are not logged in as an administrator…的问题,请退出软件,右击软件图标,以管理员身份运行,重新进行操作!然后就**成功了!

结束!

网友A:
这个芯片很抢手

网友B:
楼主 有MS51系列的pack文件吗

网友C:
楼主厉害,讲解详细

网友D:
楼主有购货渠道么?

网友E(2021-05-11):
有下载链接的吗

网友F:
可以用iar吗

网友G:
每一步都很详细

网友H:
keil有中文版本的吗

网友I:
在哪里下载现成的例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