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电容电压变化

楼主(2021-04-09):
如果电容单端加在5V电压上,另一端悬空,瞬间给另一端加2V电压。那么电容两端的电压怎么变化?这两个电压是共地的。

网友A:
一般情况把电容当作可充电的电池就行

网友B:
该题意太不严谨!加的什么电?交流乎直流乎?两电的极性是同向呢还是反向?敬请楼主补充明确,别让大家胡猜乱想!

网友B:
哪怕是上个图也行

网友C:
2V 5V共地,同位正电源,则两电源电压差为3V,接电容时,如果电容原始电压为0,则3V会瞬间给电容充电,遵循电容充电规律。